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给儿子买了个可坐的遥控车,想改装下。请教大神

楼主(2013-10-09):
给儿子买了个遥控车,
电机
是550的不知道那种车改电机需要电调吗?准备换套控,车子跑的非常慢,马力可以,想让车子快一点,马力再大点,
电机应该改那种?有同样想法的模友一块来探讨一下。

网友A:
我也想改,不过好多问题。
第一,要考虑换12v速度才能快。铅酸蓄电池用有刷电调及接受器是否能用。
第二,转向如何解决,如果用大功率舵机安装是个问题。因为还要解决孩子大了自己开动。
第三,轮子轴很不禁磨,需要换成带轴承的充气轮胎。
总之好多问题,我早就想改,不过一直没考虑成熟。改完后成本也是个大问题。

网友B:
控200电调100电机30舵机120估计就有点意思了,呵呵

网友C:
可以做的遥控车?。想看看图片

网友D:
内容大工程,改好了我们来欣赏啊,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E:
孩子玩的 还是别太快了!

网友F:
如果的单电机单驱车就没有必要改了。
如果双电机只改起步线性就好,不然孩子坐不稳的。

网友G:
速度最好不要太快,危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