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友们碰到没有,很危险的事。请引以为戒!!!

楼主(2013-10-09):
住11楼,试飞就到楼下。每次完了就关控直接提机机(机机电源没有拔掉)回家,电梯里机机竟然自动运转,6个
电机
都转起来了,还好每次都手提脚架处,没有打到人。不知道有没有魔友碰到这个事没有,没有碰到的魔友也引以为戒吧,完了最好拔掉机机上的电源,安全第一。
我是APM2.52飞控,之前用在四轴上,现在上在了六轴上都有这个情况。

网友A:
楼主自己的问题···玩航模都是先开控再通电··玩了之后是先拔电再关控····佩服你的勇气啊··········

网友B:
应该是气压计的误判吧?

网友C:
楼主的失误,模友都知道先开空,再接电, 完事先断电,再关控

网友D:
先关电再关控
这是基本要求吧

网友E:
哎···没出事就好······

网友F:
控凌驾于飞机之上是常识

网友:
我都知道要先断电 再关遥控

网友G:
怪就怪现在的东西太高科技太容易上手了,没有一点航模基础的都能随便拿起来飞。建议新手还是扎扎实实的从基础学起吧。但愿不要有血的教训!阿门!

网友H:
呵呵,还好是多选翼,要是直机...嘿嘿

网友I:
正常 还好没受伤

网友J:
飞控都带降落自锁功能。关控也没碰到这问题。

网友K:
侥幸没出安全事故。

网友L:
缺乏最基本的常识,可怕

网友M: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N:
哥。你太NB了。没伤人算你运气,我们都是把电源关了才敢关控。

楼主:
入魔时间太短,想想真是无知啊,还好没出事。

网友O:
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P:
进来吸取教训的…

网友Q:
LZ,大忌讳啊!!!

网友R:
你这是飞机设置了失控保护的原因吧, 必须先断电 再关控
或者等飞机自动上锁后, 再关控也行, 我有时这么干

网友S:
我的MWC设了失控返航后.油门行程起始值偏高的话....不上锁关控后电机会转....不过还是安全的.看楼主要自查了.

网友T:
你降落之后,有没有锁机?
我现在习惯性只要飞机落地,油门杆就拉向左下方,加锁,然后才敢接近飞机作操作。
当然第一步操作就是给飞机断电。

网友U:
按照程序来每不都不能少

网友V:
APM是多控+开源,还有很多没有弄灵清的地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W:
这个是LZ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