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海的usbcnc设置问题

楼主(2013-10-09):
脉冲步数怎么 设置
  加速度   初始速度怎么设置

网友:
这个去问大海啊  或者去大海论坛里问吧

网友:
你买大海的控制板他带的资料里应该有一个脉冲计数软件啊!和步进电机角度,驱动细分,丝杆螺距都有关系。初始速度我不知道!我都没设置。

网友(2014-02-18):
我用这个板子。。出来的比画的小N多。。。。不知道那里没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