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DSX7的朋友们,两个三段开关不再是梦。

楼主(2013-10-09):
DSX7虽然只有一个三段开关(AUX1还是什么不记得了),但是可以通过其他空闲的两段开关,用通道映射的方式模拟出额外的一个三段开关出来。

方法就是把AUX2通道(固定的)的值设为 【负100%】到【0%】,然后通过遥控器设置,将另外一个通道映射到AUX2上,我用的是GEAR通道,将GEAR通道的值设定为【0%】到【正100%】。然后通过通道混控,在AUX2通道值在【0%】位时,GEAR通道混控AUX2通道,其值设为【0%】到【正100%】。

其结果就是原有AUX2的通道值在拨动其相应的通道开关时,值从【负100%】变化到【0%】,此时如果拨动映射通道(GEAR)时,AUX2通道的值从【0%】变化到【正100%】。
完美实现额外的一个三段开关。

具体设置方式请大家自己试验下各通道值及正负关系该如何调整,切记不要忘记检查MONITOR界面通道值的变化情况,以免出现AUX2通道值不能在利用两个通道开关互相作用是出现【负100%】--【0%】--【正100%】的变化。只有这种通道值的变化才是正常的,可被飞控接受的。
还有,这么设置虽然实现了AUX2通道值的三段变化,但是拨动开关的顺序一定要自己记清楚,AUX2开关0位,GEAR开关0位时,AUX2通道值在【负100%】
AUX2开关1位,GEAR开关0位时,AUX2通道值在【0%】
AUX2开关1位,GEAR开关1位时,AUX2通道值在【正100%】
我记得有一种设置时,AUX2和GEAR都在0位时,无论先拨AUX2还是GEAR,AUX2通道值都会从【负100%】变化到【0%】,然后拨剩下的那个开关,AUX2通道值会从【0%】变化到【正100%】。反之亦然。这种设置是比较好的。由于早就换了遥控器,无法告知详细步骤,请大家多试几次吧。
当然,两个开关位置和AUX2通道的最终值的搭配关系,会根据不同的混控设置方式而改变,就看个人习惯这么设置了,唯一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不能乱拨,拨可能会出现该通道值超出正常范围的情况,此时飞控会出什么问题,我就不知道了。。。。。。

此方法本人已经将DSX7(DSM2)成功应用到零度X4飞控上并运行正常。零度飞控要求所有通道不设置混控,但次方法成功绕开通道混控,而是利用其余空闲通道的混控映射到AUX2通道来实现,貌似这样AUX2不参与本身通道的混控设置,不影响飞控正常运行。

如果是要用收放起落架的大虾们也别吐槽说GEAR通道被占用无法实现起落架收放,我猜你肯定搞航拍,如果不搞航拍的土豪们,估计你也不会用DSX7。这种情况下呢,请你用云台手的GEAR通道吧,你自己专心飞行就好,起落架收放的工作,交给你的小伙伴好了。

PS:其实本人不太理解通道映射是啥意思,前面提到通道映射,如果不对,请各位温柔指正。

最后,感谢各位看完小弟的啰嗦,祝大家飞得愉快,不炸机。

网友:
长姿势了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不是有点像货车的快慢档一样,收放开关相当于货车的快慢档,AUX2相当于货车的普通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不是有点像货车的快慢档一样,收放开关相当于货车的快慢档,AUX2相当于货车的普通档位。

大概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上图

实在抱歉,换控很久了,有机会拿个DSX7,争取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