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2 怎么使用XA电调呢?

楼主(2013-10-09):
现在电机和电调连接 接入飞控 通电就电机就转了 XA电调设置油门行程的时候也是通电就转?新手坐等

网友A:
飞控复位试下

网友B:
直接用时不行的  apm输出占空比在1100-1900之间 xa电调是800-1400的样子  给进去就会转的
可以的话自己改apm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复位试下

好的 晚点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时不行的  apm输出占空比在1100-1900之间 xa电调是800-1400的样子  给进去就会转的
可以的话自己改 ...

大哥 apm输出占空比这个在哪里改呢?

网友B:
要在固件的源代码里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在固件的源代码里面改

晕 大哥 新手来着 不会搞这个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晕 大哥 新手来着 不会搞这个呢

大哥你会改吗?

网友(2013-11-20):
//Ultra pwm 是200us to 1200us,以下是國外
修改參考
in APM_RC_APM2.h
#define MIN_PULSEWIDTH 900
#define MAX_PULSEWIDTH 2100
...
void SetFastOutputChannels(uint32_t chmask, uint16_t speed_hz = 400);

楼主:
虽然我换了电调 但是还是要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