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空做了手头上的450 PRO主轴上机筛选(7楼加上矫正的方法)

楼主(2013-10-09):
一直对自己那台飞越450 PRO V2 的大齿组噪音不太满意,前段时间意外发现小飞鸽那有高性价比的代替品就买回来试试,今天有空装上确实有不错的效果。乘着拆开飞机维护的机会顺便做了一下手头上存着的主轴筛选,三种主轴都存有2包,筛选方法就是一根一根装上机身通电以最小油门观察主轴顶端的晃动情况。结果有点出乎我的预料:飞X的主轴2包,第一包两根晃动都很轻微,另一包晃动都稍大一点点还可接受;冰X的第一包三根都很好,基本看不出晃动,另一包有点意外,第一根和前一包一样优秀,第二根的晃动有一点点,第三根的晃动很明显,不可用;最后是两包富X的主轴,结果是4根都一样,都有明显的晃动,要严重批评。以上结果只说明我手上的主轴情况,不做其他推论,谢谢。。。

网友A:
我是夹在电转上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夹在电转上试的

说明你的电钻比较高级。。。

网友:
上校心还挺细,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B:
把主轴靠在卡尺上就可以看到是否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主轴靠在卡尺上就可以看到是否弯曲。

卡尺、玻璃、对搓的方法对分辨细微的弯曲都不如上机测试好使,而且没有统一的参照。

楼主:
今晚比较闲,试着矫正两根有一点弯曲的冰轴。方法也是上机通电转动主轴,拿一支细头的记号笔靠着十字盘滑道慢慢接近主轴上部,直到轴上出现笔迹马上将笔拿开。接着拆下主轴,固定环不用拆,记号朝下放在美工切割垫上,用小铁锤慢敲几下再装回机身通电转动观察矫正效果,来回几次慢慢就可以矫正到轻微晃动的程度,一般十几分钟就可以矫正一根轻微弯曲的主轴了。

楼主:
突然还想到一种更方便的方法,就是上机做好主轴弯曲方向的标记后不用拆下主轴,用一把5mm的套筒螺丝刀或类似功能的工具套住主轴头部,抓紧机身用力扳直主轴,这方法可以随时通电转动主轴观察矫正效果,效率应该比较高,今天太晚了,明天试试看好不好使。

网友C:
没用过冰人的,感觉7075和飞越的主轴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冰人的,感觉7075和飞越的主轴还是可以的

7075还没用过,下次试试。飞越的东西总体来说是一直进步的,也试过一些比较搞笑的问题,和他们售后沟通还算顺畅都一一化解了。

网友D:
校的再正有什么用呢,你能校正就说明可以被飞弯,450不必这么认真,没有明显问题就享受飞行乐趣吧

网友:
滚玻璃最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校的再正有什么用呢,你能校正就说明可以被飞弯,450不必这么认真,没有明显问题就享受飞行乐趣吧

矫正轴什么的是机修的基本功,也就练下手玩玩而已。飞弯轴我是做不到的,厉害厉害。。。

网友:
手艺真好。。

网友D:
如果真的要达到正的话,估计只有上分度头和百分表了。想一下为什么t头里要加胶圈吧,如果真能做到完全平衡硬连接一定是最可靠直接的,我的原则是尽量买可靠的零件,尽量少炸,炸了就换新,把时间精力投到飞行中去,少折腾器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真的要达到正的话,估计只有上分度头和百分表了。想一下为什么t头里要加胶圈吧,如果真能做到完全平衡硬 ...

几块钱的主轴,纯手工弄弄差不多就行了,T头加横轴胶圈主要还是利用弹性变形起着“铰链”的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铰链的的话用轴承不起效果更好?我想减震也是目的之一吧

模型用含轴承的铰链太重太复杂了,直机旋翼头的的铰链就是起着稳定和减震的作用。

网友:
难怪我换了主轴还偏转。原来新轴也会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校的再正有什么用呢,你能校正就说明可以被飞弯,450不必这么认真,没有明显问题就享受飞行乐趣吧

有一个东西叫做Strain-Hard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