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6通小电直,非常不错,晒几张照片...

楼主(2013-10-09):
大家请无视那个ESKY的垃圾控

    飞机悬停的时候非常稳,可以脱控几秒,动力也还不错,就是为什么要把油门推倒50多了才能离地? 难道是为了方便新手切3D的时候不掉高度?
而且我在练习蛙跳的时候JJ有点金鱼尾,不知道是不是小鸡的通病。
     下午在家里飞航线的时候炸了一下,把尾桨上面炸了一条裂纹,没在意,晚上练对头的时候,JJ忽然开始疯狂的自旋,然后坠地,捡起来一看,果然,射尾桨了...,幸好没有其他的损失。
总的来说,这款JJ非常不错,信价比没得说,而且我看配件也是白菜价..  推荐新手入手。

楼主:
额,都没人来支持一下?

网友A:
全套多钱···

网友B:
好像没fbl系列耐摔,我的甩不下30次了,基本零伤,其中一半是练习3d
碳刷的马达收油时会轻微金鱼尾,3d时不甩就行,我的v922改0720电机加45mm尾桨后翻的时候没有心理压力了,再也不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套多钱···

额,全套480, 不包邮

网友C:
支持!就是要遥控比机机多才行,板坏一个再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fbl系列耐摔,我的甩不下30次了,基本零伤,其中一半是练习3d
碳刷的马达收油时会轻微金鱼尾,3d时不 ...

还是挺耐摔的,有几次航线的时候撞墙,都没有什么问题。 期待这个JJ出无刷改装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就是要遥控比机机多才行,板坏一个再来一个

呵呵,那个控是原来买ESKY三剑客里面配的,现在用来练模拟器了,ESKY的质量简直太差了,三架飞机只有那架双桨共轴飞起来了,其他都被我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那个控是原来买ESKY三剑客里面配的,现在用来练模拟器了,ESKY的质量简直太差了,三架飞机只有那架 ...

所以我说就是要多几个控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说就是要多几个控才行

呵呵,都是些小飞机的控,只能单独用,要是有钱了,就去买个18MZ

网友C:
嗯,据说那叫18妹纸,靠18的妹纸谁不想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据说那叫18妹纸,靠18的妹纸谁不想要啊

2W大洋啊,比飞机还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挺耐摔的,有几次航线的时候撞墙,都没有什么问题。 期待这个JJ出无刷改装套件

对了 ,有次尾桨炸没了,找不到了。这个小鸡还有另外一个超级屌的名字,mdpx淘宝上无意搜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 ,有次尾桨炸没了,找不到了。这个小鸡还有另外一个超级屌的名字,mdpx淘宝上无意搜到的。

我去,还真有啊,就是换了个商标

网友:
一真乱炸都不坏的视频就是这个嘛,啥子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