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豹2炮塔不转了

楼主(2013-10-09):
换了个电机也不行,会不会是这个小东西坏了?

网友A:
直接给电机搭2节5号电池看看能转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电机搭2节5号电池看看能转不

转,但是安装上去就不转

网友B:
电机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机坏了

你在扯蛋????????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但是安装上去就不转

检查电线,电线没问题的话多半是控制板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扯蛋????????

有意见就说,别脏了论坛

网友:
那个是104还是107小电容,小电机一般都会家两个上去,很少坏除非是明眼看得见烧坏裂开,不然多数都是电机坏!在不然就是电路问题不通电,可以用万用表测下电机两端有没有电压就知道是电机坏还是控制板坏!

网友:
你的2.4G板坏了。

网友:
觉得坏板子的可能性并不大,没那么脆弱吧,我短路过冒烟了都没坏~~~

还是检查一下线路吧,看看有没有断线开焊,也可能是那个8P插座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线路或电压不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