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像真车壳的问题,请各位大侠回答一下

楼主(2013-10-09):
竞速,攀爬,越野,什么样子的车可以换像真车壳啊·····比如JEEP那种高仿真车壳

网友A:
攀爬可以上高仿硬塑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攀爬可以上高仿硬塑壳

国产HSP攀爬车可以改成像 高仿攀爬那样的结构吗? 前后桥 四驱  悬挂 力臂 底盘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HSP攀爬车可以改成像 高仿攀爬那样的结构吗? 前后桥 四驱  悬挂 力臂 底盘什么的?

有关这方面的建议你到rcfans看看,有攀爬专区

网友:
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不是,有些可以,有些就不行

网友B:
高仿真车壳一般是硬而脆的塑料. 只要你愿意, 装在任何车上都可以. 问题是, 高速车一旦撞到东西, 硬而脆的高仿真车壳就会碎一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仿真车壳一般是硬而脆的塑料. 只要你愿意, 装在任何车上都可以. 问题是, 高速车一旦撞到东西, 硬而脆的高 ...

谢谢指导!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明白了

HPI 有Jeep牧马人的软壳, 仿真度也不错,大小尺寸都有, 用PS喷漆喷在内侧的. 这个壳可以耐撞. 参见帖子:http://bbs.rcfans.com/forum.php? ... d=540730&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HPI 有Jeep牧马人的软壳, 仿真度也不错,大小尺寸都有, 用PS喷漆喷在内侧的. 这个壳可以耐撞. 参见帖子:ht ...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