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208b充电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3-10-09):
208b标的功率是350w,充电电流是20a,但是如果冲8s电用20a冲就是672w了,有专家来解释下么。

网友A:
8S充不到20A。

网友B:
功率是电流x电压 自己计算下

网友C:
意即2S 3S 4S能用20A来冲,5S以上就只能降电流来充,最大功率不超350W

网友D:
8s 14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