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轴校正,有兴趣的看一下

楼主(2013-10-09):
看到主轴的话题想说一点心得
我一般都是让它们躺在玻璃板上滚动观察!如果跳动就能一眼辨别出来!
找准方位后用记号笔标出,可以很轻松的校正
还有尾轴、尾传杆都是玻璃板滚动校正法!
我的450主轴、尾轴、轴传一根都没有扔,循环使用!!!
就是横轴弯的太狠的没办法就只有扔了,因为两头都有内丝,怕校正后的变形,况且也不容易校正(太短了)
个人认为450机子的几根轴就是横轴的要求精度高一些,

40楼告知校正方法!(其实很简单)

网友:
才4楼,早得很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如果弯了有什么东西校证呢

网友A:
大家快来盖楼,看40楼是什么?不会是锤子吧!帮顶了

网友:
要怎么样才能发帖?

网友B:
我炸鸡后都不用把主轴拆下校正,更简单。我的做法是拆下旋翼头,用百分表找到弯曲最大点直接上套管板直,一根冰人的主轴已炸过6次了(都是小炸,超过毫米就没必要校正了,拆下来上小床刚好车成2根横轴),NB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炸鸡后都不用把主轴拆下校正,更简单。我的做法是拆下旋翼头,用百分表找到弯曲最大点直接上套管板直,一 ...

确实,没两下子手艺的弄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没两下子手艺的弄不了

这个手艺不算啥,关键看百分表的,有条件千分表更好

网友:
专门买台床子把弯了的主轴车成横轴

网友:
好奇害死猫。凑一楼吧

网友:
快快***度到四十,

网友:
快。。。。。。速。。。。。也会被和谐么,,,

网友:
我去~~这是盖楼的节奏么?

网友:
我也是循环使用的,几根轴坏得最多,换得反而是最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没两下子手艺的弄不了

一语提醒了我,学习了,多谢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炸鸡后都不用把主轴拆下校正,更简单。我的做法是拆下旋翼头,用百分表找到弯曲最大点直接上套管板直,一 ...

轴用车不用磨的,的确够n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快来盖楼,看40楼是什么?不会是锤子吧!帮顶了

不是锤子还能是什么?

网友:
本人横轴也是矫正之后反复使用的(炸了之后只要周表面没有折痕)。关键是工具要得当(用材质比轴软的锤子和垫块),不会伤到轴的表面更不会伤到内丝了。

网友:
加盖一楼,到40楼公布方法,方法不好就给LZ一锤子

网友:
开始搬砖!

网友:
加一层看方法~

网友:
这东西一般都是直接换

网友:
为兴趣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