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AX1806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10-09):
问下各位大侠,AX1806N电机配什么电调(我配的好盈天行者20A)比较好,做好小子腰推机用多大有电池合适.
我现在的情况如下
做了一个翼展700mmX135mm,机长650mm的小飘飘,空机重142g,3个9克舵机,电机重19g ,20A电调重19g,线拉杆等10g
就差电池了,选多大的呢,我想选用900mah/3S的电池是否可以.
电机是2100KV/配的5030桨.

网友A:
10A电调就够了,可以3S850电,重量在600左右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A电调就够了,可以3S850电,重量在600左右好飞

谢谢您,看到测试电流是12A,350g拉力,商家也推荐使用20A的电调,说明上推荐使用15A的,本来看好好盈飞腾的10A电调后来听劝了,换了,也担心烧了电调.请问你确定整机在600g左右好飞么?整机600g时推重比最大才0.5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看到测试电流是12A,350g拉力,商家也推荐使用20A的电调,说明上推荐使用15A的,本来看好好盈飞腾的10 ...

10A电调够了,5寸奖,标称8A左右,我的小飘飘就近600G,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A电调够了,5寸奖,标称8A左右,我的小飘飘就近600G,很好飞

给个您的飘飘机的参数么,翼展,电池,电机,长度参数,谢谢!

网友:
1806配12A电调即可,轻型飘飘用2S500mah或850mah就可以了.

2100KV 2s电用6030浆,飞机全重小于250g好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看到测试电流是12A,350g拉力,商家也推荐使用20A的电调,说明上推荐使用15A的,本来看好好盈飞腾的10 ...

如果真是KV2100的型号,配仿GWS EP5030桨,3S电池下,电流应该在8A以下,推力300~350克。超过这个电流使用,电机有烧坏的可能。所以,10~12A电调很合适,20A的当然也能用,只是重量增加了不少。至于推重比,飘飘机有0.5差不多也能飞了,当然要想好飞的话,最好是能大于0.6。这个动力配置,建议整机起飞重量在450克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是KV2100的型号,配仿GWS EP5030桨,3S电池下,电流应该在8A以下,推力300~350克。超过这个电流使 ...

谢谢!了解了看来电调拿错了.是商家的推荐,本来是选好盈的飞腾10A的,仅有9克,换成20A的增加了10g.变成了19g,我现在整机重理可以控制在320g内,看了您的说明,我想我可以很放心的去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