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FBL80与D10对频后,舵机一卡一卡的求解

楼主(2013-10-09):
入的FBL80高频头套机版本,高频头装到DEVO10上,飞机先上电,再开控。对频后,
遥控器
打舵,
舵机
一卡一卡,舵机的移动响应还明显延迟。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推油门
电机
转一会。卡一下,转一会,卡一下
。
另外按照官方给的高频头设置说明,斜盘混控,升降舵设计53,升降舵是反的。设成-53就正常了。
附上小弟的遥控器设置(按官方的高频头设置说明),哪里有问题,欢迎指正
高频头的对频状态
舵机行程量
螺距曲线
油门曲线
斜盘模式与斜盘混控
舵机正逆转

网友A:
应该是先开控和高频头,等高频头绿灯亮了,再给飞机接电,试试就好了。另外设置可以搜一下前辈的设置,然后再根据自己的习惯和水平,适当修改就好了。

网友B:
d10刷的什么固件

网友C:
那是没对频成功,你可以查下帖子。不行把主电机和尾电机线拔了,先给飞机上电,再开高频头和控。只要好了一次,以后就正常了。

楼主:
咨询驰远的小Z,现在OK了。说一下方法吧,先开控,高频头不要开,飞机上电池后等3秒,打开高频头。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D(2014-10-01):
我以前碰到过,是对频没有完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