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悟空osd上电池电压显示和接到电池上的bb响不一样 ...
为什么悟空osd上电池电压显示和接到电池上的bb响不一样呢 ?

楼主(2013-10-09):
osd上电压显示平均要比bb响上的高0.3到0.4v 这是怎么回事 按道理也该低一些啊

网友A:
不同牌子的万用表还有测量精度误差呢。别说个BB响了,精度误差肯定更大!最准的还是价格贵的万用表!

网友B:
起飞后呢?

网友C:
这是误差你懂吗?

网友D:
万能表校准一下就知道谁准了

网友E:
BB响不是精度测量,几块钱的东西你认为会很准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起飞后呢?
为啥我的BB响飞上一万的电,油门过百分之60都开始哔哔叫唤。稍微小点油门,就又不响了。再给点油门,又开始响。

网友F:
为啥我的BB响飞上一万的电,油门过百分之60都开始哔哔叫唤。稍微小点油门,就又不响了。再给点油门,又开始响

网友G:
最好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