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螺丝打滑了怎么办呢

楼主(2013-10-10):
1.5螺丝打滑了怎么办呢,求高手

网友A:
若只是轻微滑丝,可用RJX1.65刀试,不行就钳子伺候,还不行就锯成一字口用一字螺丝刀拧,还不行就换总成。

网友B:
磨成一字 或者2变磨平 老虎钳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网友D:
用1.55 1.6 1.65 1.7 1.75mm六角螺丝刀,肯定能解决,前提是把螺丝胶融了。

网友E:
大刑斥候啊 先用电烙铁加热 在用锉刀挫成一字的 在用一字螺丝钉拧啊

楼主:
今天已下单RJX1.65 希望能解决打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