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模拟器ER9X固件是怎样设置直机模拟器通道的呢

楼主(2013-10-10):
我安装的是G4模拟器遥控器固件是ER9X,在模拟器里与控的界面是如何设置直机通道的呢?
我的固定翼是这样设置的,但不知道飞直机如何设置.请教告诉直机设置:
以下是固定翼遥控器设置
CH1  RUD 100
CH2  ELE  -100
CH3  THR  -100
CH4  AIL  100

网友A:
T 油门 Y 偏航 P 俯仰 R 横滚,这样说楼主可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T 油门 Y 偏航 P 俯仰 R 横滚,这样说楼主可明白。

谢谢,这样明白,如我上图设置是固定翼的,把模拟器里的模型选为直机的时候,连油门都启动不了

网友:
不客气,能帮到你就好。

网友(2014-01-19):
富斯9 刷er9x之后我现在没办法和模拟器连接了。总提示我没有连接发射机。怎么办啊?er9x里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