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买到的MiniVbar是升级过PRO的,

楼主(2013-10-10):
如题,知道的教我怎么辨别呢,在此谢过了。

网友:
接电脑…软件界面可以看的到…

网友:
博士帽都能点开,里面的参数全都开放给你调,

网友:
Mikado官网有数据的。。

网友A:
外观上不可能辨别出! 一定要插上电脑才可以~~~ 注意:买二手的别忘了让卖家上官网转ownership(使用权)好方便买家以后好升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观上不可能辨别出! 一定要插上电脑才可以~~~ 注意:买二手的别忘了让卖家上官网转ownership(使用权)好方 ...

二手的还要这样转让权?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手的还要这样转让权?太麻烦了。

对!  否则你不能在Mikado上注册~~ 以及新固件发布后你不能更新!

网友:
软件上就有了。。

网友:
太麻烦,还是Mb吧!

网友:
各有千秋,电脑可以看的,外场蓝牙我没注意能否看到版本

网友:
那么麻烦还不是K bar 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