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中涂装颜色识别

楼主(2013-10-10):
飞了N架机,每次炸都是因为太阳的光线原因而不能识别飞行姿态,请问大家爱用什么颜色为正反两面涂装?千万不要说飞远了就一个黑点,这我懂,我意思是近距离视线容易分辨姿态的颜色涂装

网友A:
我台滑翔机,机翼上表面是米黄,下表面是红白条纹,很醒目

网友B:
还有一点,飞熟了手上动作大致能知道飞机状态,不好判断的角度也不容易出错

网友C:
保持状态很关键啊。不能长时间丢态,高度高还能救回来,低了,就完蛋了。还有当不能判明状态时,一定不能乱操作,可以试探性的操作一下,判明状态。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记住状态是关键

网友E:
涂装是一个方面,有助于辨别,但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最重要的还是飞行技术!
因为我相信,同样的飞机,不同的飞手来飞,会有不同的结果,这种结果主要取决于飞手的操控技术!

网友F:
红色的透光率是最好的,否则也不会用它来当信号灯警示色了。

网友G:
机翼下面红色白色
,上面任意鲜艳颜色和涂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