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问

楼主(2013-10-10):
打算入手四轴,基本配置设想如下,请各位高手指点:
                                                                  1,恒力4822 390kv电机
                                                                  2,铂金30a电调
                                                                  3,apc 1238
                                                                  4,格式 6s
                                                                  5,飞越Tarot IRON MAN650机架
                                                                  6,ys-s4飞控
                                                                  7,5.8g图传一套

另外,日后有意挂狗3,这样配置没问题吧。

网友A:
电机大了桨小了,鉴定完毕。。。。

网友A:
要么提高KV,要么提高桨大小。。。完全可以上1338或者144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大了桨小了,鉴定完毕。。。。

那用4225 配 1238 如何呢

网友A:
你觉得可以就可以呀。。。。都在动力范围内。。。,只是个人认为4822带1238太浪费了,别只看官方给的理论数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提高KV,要么提高桨大小。。。完全可以上1338或者1447的。。。

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可以就可以呀。。。。都在动力范围内。。。,只是个人认为4822带1238太浪费了,别只看官方给的理论数 ...

那怎样配置震动会更小一点呢 还有抗风问题 新手没经验

网友A:
个人认为啊。。。既然打算走四轴这条路,动力方面能充沛点就充沛点。。。650不会是你的终点。。。。还有810 960 甚至1000以上轴距的等你来升级,雄起吧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啊。。。既然打算走四轴这条路,动力方面能充沛点就充沛点。。。650不会是你的终点。。。。还有810 ...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 所以才会说4882 ()

网友A:
小桨震动小。。。但是小桨效率低。。。。性能和滞空时间在某些时候是反比。。。如果要折中可以考虑用35系列。。。就是4225左右的电机,KV高点用4S的电池。。。大机架稳定是因为自重重,但是也带来了受风面积大的负面效果。。。。论坛里面有个570轴距的小8轴,除了效率低点不能重载,稳定性秒杀很多大机架的。。。还有650因为是卡榫固定的折叠方式,大桨容易造成电机臂晃动,是个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桨震动小。。。但是小桨效率低。。。。性能和滞空时间在某些时候是反比。。。如果要折中可以考虑用35系列 ...

折叠的机构是挺不放心 谢谢啊

网友B:
650的架子用不着用482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0的架子用不着用4822吧

我是考虑日后升级的时候也可以用的。如果综合载重、滞空、震动等方面考虑,你觉得怎样配置最佳呢?

网友:
35系列的电机 KV650   带1238的桨    随便说说

网友C:
S4很稳。我也刚入手S4。。你这配置很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怎样配置震动会更小一点呢 还有抗风问题 新手没经验

要想抗风就得上小桨配高转速,并且合理的增加重量。4822 KV690+4S5000~10000毫安时电池配12或13寸桨飞650四轴是个不错的选择,振动小,抗风好,效率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S4很稳。我也刚入手S4。。你这配置很好了

嗯 朋友代买的 自己还没试过 之前用apm2.5玩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想抗风就得上小桨配高转速,并且合理的增加重量。4822 KV690+4S5000~10000毫安时电池配12或13寸桨飞650 ...

嗯 打算忙完这几天就配起来 谢谢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0的架子用不着用4822吧

我是想在保证正常滞空时间的情况下尽量提高载重,还有就是考虑日后升级大机就可以省得换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