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机配置

楼主(2013-10-10):
翼展1米,机重460克   6030浆   7.4V2S电池和11.1V3s电池各一    请问2208 2600KV是否可以飞? 2212的2600KV如果用上会提高性能吗?请模友费心解答,感谢!

网友:
玩电直的路过,帮顶

网友:
7.2的 就别用了!!

网友A:
这种背推机型用2212KV2200电机配30A电调,11.1V电池6寸浆比较合适

网友B:
什么机型,电池容量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机型,电池容量是多大的?

背推飘飘机,电池7.4V1300  11.1V 850mah

网友B:
建议用2212,2600KV的电机和11.1的3S电池,6030桨。因为要用2S电池需加大桨的尺寸,但背推是不可能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没图怎么说,2212 可以用kv值高一点的  桨最好不要太大

网友C:
这种慢速机,用大桨,效率会好很多,就看你的被推机马达安装位置,能否允许7寸桨啦。
你弱有2S电池,XXD有款马达,配7X3的桨+2S电池,350克推力,电流很小,也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慢速机,用大桨,效率会好很多,就看你的被推机马达安装位置,能否允许7寸桨啦。
你弱有2S电池,XXD有 ...

腰推,只能是用6寸浆了,2212用850mah,是否飞行时间会短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2212,2600KV的电机和11.1的3S电池,6030桨。因为要用2S电池需加大桨的尺寸,但背推是不可能的。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背推机型用2212KV2200电机配30A电调,11.1V电池6寸浆比较合适

网友:
制度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