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能否设置电源开关?

楼主(2013-10-10):
每次打开机身插接电源麻烦,不注意还可能被螺旋桨打到手,插好T插后,是否可能设置某种类型的电源开关设置于机身上,拨动开关就可打开电源?

网友:
遥控设置油门锁定。像Futaba 8FG这类软件比较新的电动时代设计的控,油门锁定非常好用,锁定时油门位置可以配置,解锁时要求油门杆回到最低以后才能给上油,这样解锁的时候不论油门杆位于何处都没有电机突然启动的危险。这也是推荐新的中高端控的原因。

油鸡时代遥控系统都是带开关的。电机时代,没有开关更简单。大机的话就复杂了,电子开关,powerbox等,现在全系统用高压接收机和舵机以后,又简洁了点。

网友:
坛里有帖子说过这个问题,看过,忘了,好象原因是电流大设开关容易坏不保险。

网友:
别啊 做开关是可以的!!但是 建议你仿造快艇的模式  引一根线出来 用2个4MM的香蕉头做

网友:
老生常谈了.
飞机不可能只飞一块电, 本来就要换电池, 另外, 锂电长期连在飞机上不安全也可能跑电(万一起飞就没电了你就要哭了), 所以设计电源开关意义不大. 还有一个因素是大电流开关比较重, 而飞机的重量又是越轻越好.

网友:
其实 可以做的 !!!你的开关做在电池 跟电调之间 用一根2头公的香蕉头截断  另外2端是母头  引出机身

网友:
你详细的看下船摸的熄火插头 就懂了!!! 重量的话估计会加20G左右

网友:
发图给你看了

网友A:
这样更清楚直观

网友:
可以做的

网友:
成品开关,除非特制,否则扛不住几十安培电流的。电线一般认为每平方毫米5安培是安全的,最高据说到9a发热量还能接受,硅胶线耐热也许还能高一点。假设1000w飞机用3s电池,电流可能上到100a,得10几个平方毫米的电线,直径赶上绿豆了吧。如果使用开关,尤其是塑料件配合金属的开关,里面金属件接触面积必须很大,塑料件还要特别耐高温,不太现实,即使做出来,不是体积太大重量太大,就是接触面积不够、耐热不够。

网友:
楼主用的是核电吗?

网友:
很久以前玩的,雷鸟402,虽然原厂的是有刷电机,但是,设置了电机保护。就是通电了,舵机正常,电机没反应。然后,机身上有个很小的 非锁 按钮,轻按一下,触发了,电机就正常运作。应该是锁了信号,而不是锁电池。

网友:
五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大电流的小开关不容易做啊!

网友:
其实不用的,电流很大的,几十安,直接连上去,飞天上不害怕开关断掉。

网友:
不用开关,主要是防止忘关开关弄鸡鸡发生事故!

网友:
不用开关

网友B:
一个开关随便就有20克,而且不耐大电流。不好搞。

网友C:
除了设置控以外,可以加个电子开关,也不复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更清楚直观
十分感谢您费心帮助。

网友E:
是可以的,楼上都有什么种意见和建议的,主要还是看你自己选择了!

网友F:
这个其实不难的!上次省二体会见过好多这样的!

网友G:
加装开关应该没问题,选择电流匹配的开关,但是好像没啥意义,发射机油门锁设置好,达到同样的功能。

网友H:
直接熄火开关就好咯

网友(2014-11-15):
要开关没用

网友I:
如果能有“体积小、重量轻、能分断大电流不发热、低成本”的电源开关,做电动模型飞机的电源开关绝对爽。这个可以是diy高手的“课题”。可惜短时期内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