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请各位帮帮我 (看帖延年,回帖益寿)

楼主(2013-10-10):
第一次改装hl豹2定了飞燕的双流波箱买了个devo10控3s锂电

原厂的控和板子都得换
请问我要买几个电调?怎么安装?

谢谢大家

网友:
你问飞燕最清楚

网友:
原厂的控和板子低价出吗?PM

网友:
延年又益寿,不错。

网友:
你还是买专门坦克电调和声组吧,没声真的没乐趣,

用两个舵机做仰府和伸缩,其它都不用动了

网友A:
豹2   D10  双流,  投入不小啊,好好改改,LZ有的忙了
俯仰用舵机要调好速度太快了不像真,打蛋和伸缩和俯仰同步的事,搜搜  灿烁玩具  的帖子,他搞的不错

多搜老帖子,会帮你解决不少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1198&extra=&page=1

我简单改的虎1,供你参考

网友:
这个问飞燕啊,我也是菜鸟,配件,电机,电调什么都是飞燕指导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豹2   D10  双流,  投入不小啊,好好改改,LZ有的忙了
俯仰用舵机要调好速度太快了不像真,打蛋和伸缩 ...

多谢

网友:
我买的小胖电调,两百块,一个电调就够了,但是我不会弄,我就弄好了底盘,上面的部分不会了,需要买插头改,

网友:
不是有很多集成电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