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精灵gps

楼主(2013-10-10):
问下精灵的gps如果坏了我直接换v1的外置gps可以吗,还有原GPS是和指南针集成的,现在换外置的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用

网友A:
楼主您好,不建议这么使用。

东西坏了,可以返厂维修,请PM您的QQ于我我会帮助您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不建议这么使用。

东西坏了,可以返厂维修,请PM您的QQ于我我会帮助您返厂。

397407836 电话13851585558

楼主:
在此感谢大疆的技术2,关心

网友:
精灵的GPS把指南针分离出来,为的就是要避开与GPS模块相同高度的电机平面,避开电机所产生的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