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更新 S800EVO A2M Z15 使用遇到的问题,希望模友和dji客服提供指导(10月17日)

楼主(2013-10-10):
a2,z15,s800evo 在安装中发现的问题:(每有问题集中在首贴更新)

1、与iosd mark 2 有些兼容问题,有时候调参接iosd 会连不上,去除iosd 就好了;---估计是兼容性问题,希望固件升级

2、此版固件a2不支持狗思云台;希望尽快支持。

3、imu 插口非常松,这个真心松得让人怕怕,,,十分担心会出问题!这个问题最严重,发现不是我个例,dji有必要检查下,与wkm相比,感觉a2的接插头做工不如以前。
已经加了热熔胶,外观上肯定牢固了,不知内部接触如何,只能这样先对付用着。

4、gps支架很粗壮,是好事,但s800evo 那个折叠件是用不了的,貌似是给wkm用的。咨询后发现,所有s800 evo 都是这样,我们买的是a2 evo 套件,建议dji升级折叠件给我们用户免费更换。

已经和wkm的杆子互换使用,折叠件能用了,没a2的粗壮牢固,先用着,,,
5、如果飞机桨叶停止时,隔一段时间后,iosd 会自动停止向图传供电?这个有没有其他兄弟碰到? -希望dji 客服解答

6、连续飞行之后,4114电机座很烫手。感觉s800evo 带z15 挂10000以上的电池,飞机已经满负荷了。

7、机臂新的时候非常紧,需要很大力气才能把卡扣逐步按到底。
拆装几次后,松动多了。在此之前,特别是首次安装,很容易误以为已经卡扣到底了,需要再三确认机臂安装牢固程度。

试飞感受:10月15日更新:

1、续航: 两片6s 5200 20c并联 ,s800evo a2 挂z15(7n),bb响设定3.6v,飞行9分30秒,bb响报警下落,总体感觉续航时间稍短。
一口气买了10块新电池 6s 5200 20c ,每组可以飞行11分钟左右,基本解决了续航问题。

2、飞行手感: 14sg 遥控器,起飞很稳。感度调到130后, 操控 感受好多了,,gps模式定点定高比较稳定,航向锁定也很到位,这点很赞。
航向锁定这个功能很强大,但是飞行不习惯的模友要小心谨慎操作。

3、gps搜星:第一次搜星是在高楼间,搜星很慢,,,,后来在空旷地测试,搜星很快!

4、指示灯依然觉得非常复杂,有紫,黄,白,红,绿好多个颜色,记不住,,,,

5、电池电压测量很不准确。如果设置成电压报警开,指示灯更能把你搞晕。  有兄弟说,可能是没校准,改天试试,,

——经过电池校准,已经改善电压检测不准确问题,但依然比万用表电压略低0.1v左右,可能是保险系数,增加安全性。

试飞感受:10月17日更新:

经过感度调整,飞机比较稳定,特别是牢固固定imu接插件后,操作上信心增加,一口气飞了4组电池,飞行感受越来越好!

发现越重的飞机确实也越稳定,此机架比市售其他碳素机架要重很多,慢慢发现,也许是有重的道理的。

z15 云台非常给力,基本就是个空中三脚架!

dji 5.8g原装图传有些弱,并不比外面几百元的强,甚至信号还有所不如,我的100米就开始乱闪了,不知道是不是安装位置的问题,还要进一步测试。

网友A:
对 松的让人怕 我的一样的  我试着用扎带 但没用 只能把里面垫点双面胶  飞前一定要检查好 这个地方

网友:
同问gps座与a2配对问题,希望dji回应一下。

网友:
热熔胶伺候,容易上胶,也容易去除。

楼主:
感谢楼上兄弟们帮顶,下午试飞情况汇报:
1、续航: 两片6s 5200 20c并联 ,s800evo a2 首飞没敢挂z15,挂载了两块旧电池放前面,大约1.5公斤充当负载,总重量大约在7公斤多点,bb响设定3.6v,飞行12分钟,飞控红灯报警下落,总体感觉续航时间稍短。
2、飞行手感: 14sg 遥控器,起飞很稳,空中感觉操控上感受比wkm要硬,不是很柔顺,但gps模式定点定高比较稳定,航向锁定也很到位,这点很赞。感度 :140 140 130 140 140 130  ,后来回家改成 150 150 140 150 150 140 明天继续测试。。。。
3、gps搜星:可能首次搜星,而且飞行环境周围有高楼遮挡,在这里试验过naza ,wkm ,sx,等等,感觉a2 的搜星速度比naza,wkm稍快,但对比sx那个大罗盘,并不明显快,改天空旷地继续测试。
4、试飞感受总体不错!好的也不多说了,
感受最不好的地方: 指示灯!指示灯太复杂,有紫,黄,白,红,绿好多个颜色,其实飞了两个起落 ,我都没弄懂,,,,,不知道是不是我笨,这指示灯弄这么多颜色也太复杂了,记不住,,,

网友:
我也被指示灯弄的晕头转向,组装好飞了一次感觉不错,但是看到这么多炸鸡的,再加上记不住那些指示灯,再也没有敢飞。期待有人总结一个简单易记的信号灯记录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兄弟们帮顶,下午试飞情况汇报:
1、续航: 两片6s 5200 20c并联 ,s800evo a2 首飞没敢挂z15,挂 ...

同感,我也是!

网友B:
总结的不错,我和你配置一样,你图传用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结的不错,我和你配置一样,你图传用的啥

都是dji

网友:
我也evo a2  感觉 续航时间要短了

网友:
好像都是报告EVO续航时间问题,我估计和新桨有关

网友:
有没有人测试过EVO用老S800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dji

你的图传是不是接到iosd上 我的图传接上通电一会就关了,你的正常吗

网友C:
那个imu接口用热溶胶加固一下,看起来会安心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传是不是接到iosd上 我的图传接上通电一会就关了,你的正常吗

调试时候也遇到过,现在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imu接口用热溶胶加固一下,看起来会安心很多啊!

担心内部金属插头还是接触不良,那就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担心内部金属插头还是接触不良,那就麻烦了

我还是坚持发回去换吧

网友D:
确实插头很松……热熔胶吧
A2GPS支架根据测试改进换成粗的了,和EVO的折叠支架不兼容的。
iOSD感觉和A2是有点点兼容问题,但又说不出来具体,等固件更新。

网友E:
问题3我也出现过 一次测试被眼睑的魔友看到 就麻烦了 基本松了2/3
难道你们都没感觉到evo 电机座很热   飞机太重 续航能力有所下降?

楼主:
a2卡口松,但s800evo机臂那个紧啊,我是花了吃奶的力气才把卡扣按下去的。。。不过估计多弄几次就好了。

网友:
接触问题是炸机的主要现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兄弟们帮顶,下午试飞情况汇报:
1、续航: 两片6s 5200 20c并联 ,s800evo a2 首飞没敢挂z15,挂 ...

手感硬还加大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插头很松……热熔胶吧
A2GPS支架根据测试改进换成粗的了,和EVO的折叠支架不兼容的。
iOSD感觉和A2是 ...

是的,不得已,我把wkm的杆子换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3我也出现过 一次测试被眼睑的魔友看到 就麻烦了 基本松了2/3
难道你们都没感觉到evo 电机座很热    ...

电机座金属散热区域是非常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感硬还加大感度?

又改成130了,,,,好像感度不能太高;

有无兄弟们把感度设置共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坚持发回去换吧

试验后发现,我的图传也是这样。

我怀疑是iosd 输出的问题,飞机停止状态下,iosd 会自动熄火?过段时间插上去,又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验后发现,我的图传也是这样。

我怀疑是iosd 输出的问题,飞机停止状态下,iosd 会自动熄火?过段时 ...

症状一样 直接用3s供电是没有断电情况发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症状一样 直接用3s供电是没有断电情况发生的

你的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症状一样 直接用3s供电是没有断电情况发生的

我买了3套,都一样的问题,我怀疑不是图传毛病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3套,都一样的问题,我怀疑不是图传毛病哦

我换了一套iosd 但是没有解决问题 难道无药可救了

网友B:
我遇到了iosd给图传供电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了iosd给图传供电会断

是否在调试时长时间不动的话会断电?
起飞过程中是不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否在调试时长时间不动的话会断电?
起飞过程中是不会的。

lz是通过iOSD的图传口给图传供电的
还用视频输入口的电源给图传供电的啊?
据我所知,iOSD的图传口的电源和iOSD本身的电源输入是并联的(或者叫直通),也就是你给iOSD供多少伏的电,图传口的电源就是多少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通过iOSD的图传口给图传供电的
还用视频输入口的电源给图传供电的啊?
据我所知,iOSD的图传口的电 ...

是的,这个不会接错,接错就报销了。
iosd是直接使用的2s-6s动力电,此口是不能给图传供电的。
图传是通过多股软线,也就是iosd专用电力、视频输出组合口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在调试时长时间不动的话会断电?
起飞过程中是不会的。

是的
我先装就怕我飞远了 断电了就麻烦了

网友G:
您好,我想知道您用的什么牌子的电池?有淘宝地址么?我用的大疆提供的蓝色电池,15000安全飞行才是4分钟左右,想换电池,请您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H:
楼主问下你的EVO***(遥控杆推满)向前飞有掉高现象吗?

网友I:
目前我最大問題是: iosd 根本無法截取 A2中的資料...所有數據都不顯示, 機態水平線也不會動, 電壓星數...反正全都沒有...換了兩塊iosd都一樣, 這兩塊iosd都是正在其他S800+WKM正常服役中的...
到了A2就抓不到資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我想知道您用的什么牌子的电池?有淘宝地址么?我用的大疆提供的蓝色电池,15000安全飞行才是4分钟左 ...

我用的是两块6s 5200 20c 。避免广告,就不发链接和品牌了。15000太重,不要用,肯定影响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问下你的EVO***(遥控杆推满)向前飞有掉高现象吗?

这个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目前我最大問題是: iosd 根本無法截取 A2中的資料...所有數據都不顯示, 機態水平線也不會動, 電壓星數...反 ...

会不会是接线错误?你接在can1,can2  ?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接线错误?你接在can1,can2  ?

不好意思, 其實只是一場烏龍...
我沒注意固件要從3.0升級到3.02...
升級完畢一切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两块6s 5200 20c 。避免广告,就不发链接和品牌了。15000太重,不要用,肯定影响效率。。

我加您好友了,您消息发给我好吗?感谢感谢啊!

网友:
感受和楼主一样。难怪地上测试时图传发射机突然停机,空中时只传数据不传图像了,原来是产品有问题。原装图传真的距太短了。但是lmu有卡扣呀还会松吗?iosd显示21.5v时我设定3.6v报警的bb响没响,可再飞1分钟才响,这样是iosd电池数据不准确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对 松的让人怕 我的一样的  我试着用扎带 但没用 只能把里面垫点双面胶  飞前一定要检查好 这个地方

请问你的imu带卡扣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传是不是接到iosd上 我的图传接上通电一会就关了,你的正常吗

我的是图传接到iosd上,地上测试时发射机断电,空中突然没图像有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是图传接到iosd上,地上测试时发射机断电,空中突然没图像有数据。

我的已经返厂更换 回来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请问你的imu带卡扣吗?

不带   我只能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   我只能粘了

我用热熔胶固定了,希望能长期使用。

网友:
a2的gps固定杆子感觉虚了

网友:
买了s800EVO后试飞发现原来10000MA/H15C电池无法使用,只能飞1分钟,最后换了老机臂,10000MA/H电池可以飞3分钟左右,不敢飞航线,脚架和云台臂震动极大,总之觉得不成熟有上当的感觉。

网友:
亏了云台给力否则任务完不成,电池并联是个好办法,但不知安全否

网友:
总结详细,赞一个。

网友:
我首飞就炸了,侧翻,现在还在娘家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