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一下

楼主(2013-10-10):
看到有些因为磁罗盘没有校准发生故障的情况,都是用户没有正确理解磁罗盘的重要性

建议DJI在飞控检测到离上次飞行点的距离超过某一个数值例如100KM时,强制要求校准磁罗盘,否则不予掰杆启动电机

有了IOSD,记录上次起飞地点应该没有技术上的障碍了吧?

网友A:
关键是新人太多,机子明显不够炸,再完善也总有二货出没,手册不看蛮干盲玩的不计其数!
与其改变这个,不如如我建议的,搞渐进式自考试系统,随机题库,考核通过了一关,开放飞控一些功能,否则飞控不可启动或最保守设置。--就做在调参软件里就不错!
这个建议和DJI提过,但没有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新人太多,机子明显不够炸,再完善也总有二货出没,手册不看蛮干盲玩的不计其数!
与其改变这个,不 ...

这个不太合适,肯定影响销售

网友B:
从苏州到拉萨一路都没校过的飘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苏州到拉萨一路都没校过的飘过

RP足够好,难怪叫幸运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苏州到拉萨一路都没校过的飘过

我飞楼下公司的飞控也没用校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RP足够好,难怪叫幸运狗

你那句名言不错:所有的问题归结到最后,都是人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