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50机的陀螺仪和舵机搭配问题

楼主(2013-10-10):
天龙CX250空机,华科尔D10控,华科尔RX2702V接收器内置3维
陀螺仪
,准备
舵机
钭盘用辉盛MG90三个,锁尾恒吉922。这样搭配行吗?据说RX2702V只能配数字舵机,不知辉盛MG90和恒吉922是否都是数字舵机。请教,谢谢!
另外,请各位推荐适合的舵机。谢了!

网友A:
是数字舵机可以用,练练手够用了

网友B:
MG90很老了,没有数字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G90很老了,没有数字的吧。
辉胜的MG90是数字金属舵机,现在基本没有卖的了。

网友C:
另,MG90我装过在250上,感觉有点大,我现在用的是ES08MD,锁尾115

网友D:
锁尾922没问题,斜盘还是ES08MD或ES09MD吧,都很便宜~
恒吉933也行,稍贵点~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