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的PITCH和ROLL微调怎么调?

楼主(2013-10-10):
终于将APM 四轴(650)装好,大部份的PID也调好了,现在的状态是起飞时和飞行中,飞机有明显的前倾,要用控向后拉才能稳住,不然要么起飞时前翻,要么飞起来后往前飞........
机架,
电机
已重装过一次,水平校准也做了几次了!没有效果......
WIKI上说可以用第七通道的微调,不过觉得够费的,直接在飞控地面站应该也可以改PITCH和ROLL的中立点,想请教一下,应该在地面站的什么地方,具体的参数名称是什么?

网友A:
自动校准(Auto trim)功能用了没有? 解锁动作不放直到15秒以上,三灯轮闪后,人肉自稳飞25秒以上,降落收油门后静待十来秒后完成!!!

楼主:
用了自动校准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操作时间上不够,没有效果........
我已经找到具体手工调试的参数了AHRS_TRIM_Y......今天晚上试一下!

楼主:
今天晚上终于搞好了!还是通过通道七设一个开关,然后用控的微调调PITCH和ROLL,然后七通道开关打开,飞控自动写入控的PITCH和ROLL微调.........!用AHRS_TRIM_X和Y不知道是应该加还是应该减具体的数字........

网友B:
mark APM 的PITCH和ROLL微调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