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PID设置的意思,APM飞控

楼主(2013-10-10):
有没有朋友能用图示的方法来解释一下这些都是什么参数么?我的650现在可以起飞了,把第一行的第一二个参数调成 3.0还算 是正常,就是有时候会抽一下,是哪里的原因呢?要调哪里 ?

网友:
减少副翼的P

网友:
我也在调这些东东,烦不胜烦啊........

如果你动力好的话,应该将rate_roll_p和rate_pitch_p再减小一点;另外我是将THRO_RATE_P由6直接改成0.55了,不然我直接在稳定模式下停不住,油门动一点点,飞机就上上下下的.......

共同研究吧,这些没个准的,我发过贴,几乎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楼主:
我都不懂这些都是什么意思,所以不敢乱调呀!改天无风的时候去试一下!

网友:
PID不能乱调。

最好要系统的全部去了解。并且不能从一个现象直接判断具体需要调哪个值。

现在结果PID各个值协同作用的结果。

要调只能从头调。先从rate开始。一步步来。

网友:
P - 修正时试用多大的力气 I - 修正动作反映时间 D - 修正延迟时间

当飞控侦测到飞行器姿态发生变化的时候根据 I值等待相应时间去使用P值修正飞行器

当P值一定 I 过大 会导致 单位时间内修正反映速度过快 飞行器姿态还没稳定就会不停的进行修正从而导致自激震荡

反之

当I 值一定 P值过大会导致修正力度过猛修正动作过头儿反复修正导致自激震荡
当 飞行器重量一定,P 值过小 则会导致飞行器 修正力度不够

图上的 PID 每一拦 都是 独立的参数 不可茫然套用

了解PID 的原理之后可以在脑袋里模拟下 飞控的修正过程。然后试几次 你就能了解飞控原理从而轻松调整PID

D值 我觉得我目前修行还不够 还没明白这个具体的含义 我只知道D值合适的值能 弥补 P I 匹配不好的时候的 抖动

网友:
以下是XA网站上对PID的介绍,复制过来给你看看……
X650使用PID来控制飞行器的平稳。PID是自动控制领域中的一种控制方法,PID分别表示比例、积分和微分。一个PID控制过程是这样的:

PID控制过程

X-Axis表示时间,Y-Axis表示误差(Error),PID的控制目标是使误差为零。对于X650,误差为零表示飞行的平衡状态或特定的飞行姿态(由RC控制),下文把这两种状态都通称为平稳状态。

另外,Xaircraft在设计飞行控制器的时候,有一些假设:

    我们假设飞行器的通常状态是平稳的,即飞行控制器发现机身向一边倾斜的时候,把这种非来自RC的倾斜看作误差,并输出控制信号到马达来使飞行器回复到平稳状态。
    当一个方向上倾斜发生的时候,结合过往一段时间飞行器的状态,如果这种倾斜只是一种震动或抖动,那么应该认为飞行器还是平稳的。
    当一个方向上的倾斜发生的时候,我们认为这种倾斜是一种趋势,并且有可能加剧。比如一阵风吹向飞行器的时候。

注意:假设2)和假设3)并不矛盾。

目前我们还没有对X650进行数学建模,需要通过您的感观来调节PID参数,建议您在地面用手抓住飞行器来进行调节。PID的参数调节是一个比较需要耐心和技巧的过程,往往需要多次的调节才能得到比较理想的值。在调节PID参数的时候,请注意安全。

另外,在修改之前,可以先在地面上用手抓住飞行器并用不同的力使它倾斜,以感受飞行控制器的反应。

PID三个参数的直观作用:

    P(比例):这是一个增益因子,它的大小直接反映为系统的反应速度,使飞行器能尽快回复到平稳状态。当您使X650往一个方向倾斜:如果P值太小,您会感觉到X650抵抗力比较弱;如果P值太大,则会感觉到X650反应太过强烈。
    I(积分):这是基于假设2)的,这个参数决定了飞行控制器对过往飞行状态的依赖程度。如果I值太小,会使飞行器过度依赖当前的误差,不能抑制“过敏”现象,从而造成飞行颠簸;如果I值太大,则会过度削弱系统对误差的反应能力,造成反应迟缓。
    D(微分):这是基于假设3)的,这个参数决定了飞行控制器对当前倾斜(误差)倾向的依赖程度。这个参数的大小能有效抑制未来可能发生的倾斜,如果D值太小,您会觉得X650反应不够灵敏;如果D值太大,也会引起“过敏”。相较于P而言,D反映得更多的是灵敏度,而P反映的是纠正误差的力度。

建议您按P->D->I的顺序来调节这三个参数,并在参考已经可以平稳飞行的参数来进行微调。如果您对调节过程非常感兴趣,也可以尝试下面的过程,并参照这三个参数的作用观察飞行器的反应:

    调节P参数,当P在合适的区间时,飞行器能够振荡回复到平稳,但还不能离地飞行。
    调节D参数,理论上P和D的值合适的时候,飞行器已经能够离地,但飞行不平稳,有一点“过敏”——可能需要微调P来达到这种状态。
    调节I参数,I值合适的时候,飞行器能够比较平稳地飞行。
    微调PID三个参数,使飞行器符合自己的操作意愿。

网友:
俺用过PID的控温仪表,大学的时候记得有讲过这个算法,不过现在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同求时不时抽一下的解决办法,另外问一下楼主是否也是天行者20a的电调?

楼主:
我用的是40A的飞腾

网友A:
PID的说明蛮多的啊,看懂这个就差不多了http://zh.wikipedia***/wiki/PID%E6%8E%A7%E5%88%B6%E5%99%A8  ***是.com 另外你应该还有积分和微积分的知识

网友:
mark  新手求PID设置的意思,APM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D的说明蛮多的啊,看懂这个就差不多了http://zh.wikipedia***/wiki/PID%E6%8E%A7%E5%88%B6%E5%99%A8  *** ...

大学学过  稀里糊涂地学 都不懂是什么 现在一窍不通   想入手apm  玩固定翼或者四轴 不懂行不行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