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山寨充电器充电慢

楼主(2013-10-10):
问一下,B6 山寨
充电器
充电怎么这么慢呀,我用的是1.5A充电,充5000mah的
电池
要300多分钟,这正常吗?充2200mah的电池也要200分钟。我电源是2A的,要不要换更大一些的电源?

网友A:
电源换大些,你设定1.5A实际没有这么大,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B:
2A小了点,充电过程有热
耗

网友C:
山寨b6很烂的,我之前买过,后来40出了。a6不错。

网友D:
搞个5A的电源

楼主:
今天换上了LED专用的4A电源,试一下吧!呵呵!

网友E:
第一,B6没有山寨与正品之分,实际上都是用的同样一套软件去处理的。只是有人贴了标说自己是正品,别人是山寨罢了。第二,你的电池是几节啊,5000maH用1.5A去充,要3个半小时间,差不多200分钟,300分钟有点过了。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电池平衡度很差,因为B6的平衡电流才200mA,是要用很长的时间去处理平衡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受教 了!呵呵!

网友F:
5000mah容量的电池,配备10a充电电流的充电器比较合适

楼主:
手头上没有这么大的,呵呵!以后换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