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求高人回答

楼主(2013-10-10):
/****************************    Motor minthrottle    *******************************/
    /* Set the minimum throttle command sent to the ESC (Electronic Speed Controller)
       This is the minimum value that allow motors to run at a idle speed  */
    //#define MINTHROTTLE 1300 // for Turnigy Plush ESCs 10A
    //#define MINTHROTTLE 1120 // for Super Simple ESCs 10A
    //#define MINTHROTTLE 1064 // special ESC (simonk)
    //#define MINTHROTTLE 1050 // for brushed ESCs like ladybird
    #define MINTHROTTLE 1150 // (*) (**)
这几句什么意思?

网友A:
定义油门最小值

网友B:
是的,,油门最小值,,默认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油门最小值

谢谢,后边这些注释是什么意思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29557006\QQ\WinTemp\RichOle\BP[ZP8NI)8E$Q$P9]D(LC6G.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油门最小值,,默认值就可以了

谢谢,后边这些注释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擦,多年前学过C和C++,看来要用上了,呵呵呵呵!

网友:
那个应该是对应不同品牌的电调的推荐设置值吧、、、

网友(2014-04-27):
大神,串口控制,是怎么实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