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V8出问题了!急!求大神解释下!

楼主(2013-10-10):
上次飞行的时候忘切3D炸机后~就出现下面视频这种情况了~炸机后通电就发现V8不认证了~
遥控器
上油门摇杆没有用了~所有的动作全部在副翼摇杆上了~连尾舵都能在副翼上作用~但是升降
舵机
缺变到以前的熄火开关上去了~遥控器设置没问题~就是这次炸机后就成这样了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帮顶下

网友B:
试试重新initialize一下? 就是初始化~~~

网友C:
重刷固件再不行就反泰式吧

网友D:
初始化从头设置一遍试试

网友E:
炸机会炸出这毛病么?这也太神了

网友F:
实在不行就返厂吧

网友G:
初始化试试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我发现只要用卫星天线就会出现这种问题~用传统接收机就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