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螺丝太紧会导致整机抖动。。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3-10-10):
电机的螺丝拧紧  飞机油门到40-50左右就会剧烈震动。。。 过了50%又不会了   但是把电机的螺丝松一点点又不会出现这问题  问下你们一般是怎么解决这问题的啊  松了就怕电机掉啊

网友A:
电机安装座偏软
电机轴、轴承等自身问题
侧板次品 强度不够
电机齿与大齿盘太过于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安装座偏软
电机轴、轴承等自身问题
侧板次品 强度不够

电机安装座是金属的。。。
电机轴这个好像没测试 、轴承 换了2次新的都一样
侧板是亚托原厂哦。。

大哥有简单点的办法吗? 比如 上垫片或者- - 。。。上螺丝的时候大螺丝胶 - -

网友:
不会是电机自身震动大吧?

网友:
以电机轴为直线,电机整体垂直于大齿盘。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还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机轴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安装座是金属的。。。
电机轴这个好像没测试 、轴承 换了2次新的都一样
侧板是亚托原厂哦。。

包括尾管夹在内的尾部取下来。
把大桨夹取下来,只留十字盘。
用张A4Z纸条条保证电机齿与大齿盘的间隙,然后你再试。
还这个叼样那就果断电机轴承或电机轴有问题。(电机出问题的可能性真心很低很低)。电机齿不与大齿盘接触也震,那是电机轴承该换;电机齿与大齿盘接触才震,那是电机轴该换。

如无异常
装上大桨夹再试,
还这个叼样那就果断查找大桨夹轴承以及中联问题。或者主轴换根。

如无异常
装上尾部,不装尾桨夹,只装根尾轴。再试。
还这个叼样那就果断换尾轴。并查找尾轴轴承问题。顺带看看是否皮带过紧。

如无异常
装未尾中联、桨夹再试。

就这样一步步查。。。。。  再刁的震动也能找到原因。。。。

网友:
楼上分析得深入客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包括尾管夹在内的尾部取下来。
把大桨夹取下来,只留十字盘。
用张A4Z纸条条保证电机齿与大齿盘的间隙, ...

顶你 厉害

网友:
加个胶垫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