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轴螺旋桨的安装

楼主(2013-10-10):
我的飞行器电机编号和转向如图:

那么,123456号电机依次安装什么桨?【正还是反】

网友A:
顺 逆浆 你分不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 逆浆 你分不清么?

恩恩,风是向下吹吗?

网友B:
电机转向和编号要看飞控!
桨的安装在电机转向正确的前提下只要确保风4往下吹就行了

网友C:
图片可以看到么?
上面的是正桨(顺时针转,风朝下吹)
下面的是反桨(逆时针转,风朝下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转向和编号要看飞控!
桨的安装在电机转向正确的前提下只要确保风4往下吹就行了

我是STM32 MMC10飞控,我这样的电机编号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可以看到么?
上面的是正桨(顺时针转,风朝下吹)
下面的是反桨(逆时针转,风朝下吹)

明白了,谢谢

网友:
确定一只桨的旋转方向后,用这一原则就错不了了。相邻的两只桨必须是与它相反的,而对面与它同轴的一定是相同的。这样只要在一个轴上做上正反桨标记,其他的就简单了。

网友:
一个间隔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可以看到么?
上面的是正桨(顺时针转,风朝下吹)
下面的是反桨(逆时针转,风朝下吹)

135正,246反。

网友(2013-12-03):
学习中。顺便拿点分

网友:
风往下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