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坏了·····怎样检测MOS管那个损坏了的

楼主(2013-10-10):
如题····电调烧坏了都不知道如何检测mos哪里坏了

网友A:
拆下 逐个检查

网友B:
有万用表吗?
直接量三个脚相互是否短路。
另外D和S之间有个寄生二极管,量量二极管节电压是否都一致,不一致的那个就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万用表吗?
直接量三个脚相互是否短路。
有万用表····我试试······谢谢!

网友C:
有一路通就是好的。

网友D(2014-07-31):
引用 网友B:
有万用表吗?
直接量三个脚相互是否短路。
你好 无刷电调连接好接收机 上电加油门 结果电调着火了 没有接马达 请问是怎么一会事?3S锂电 12A电调 电调说明书英文有2-4Lipo字样 恳请帮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