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等iosd的视频口德电压电流大小谢谢

楼主(2013-10-10):
想请教各位iosd上的视频输入口所提供的电压和电流大小谢谢

网友A:
12V、最大1A

一般供应摄像头是没有问题的,但别想用这里为图传供电,这对iOSD压力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最大1A

一般供应摄像头是没有问题的,但别想用这里为图传供电,这对iOSD压力太大。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最大1A

一般供应摄像头是没有问题的,但别想用这里为图传供电,这对iOSD压力太大。

一直用来作图传供电

网友:
楼主问的是视频输入口啊?
输出口的电压,应该是与供电电池电压相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最大1A

一般供应摄像头是没有问题的,但别想用这里为图传供电,这对iOSD压力太大。

我也觉得图传另外供电比较好。模块本身发热就不少,摸上去有点小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最大1A

一般供应摄像头是没有问题的,但别想用这里为图传供电,这对iOSD压力太大。

那给gopro供电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给gopro供电可以吗

个人认为最好不要。。。。。集成块那个降压电路,不接负载都发热,接了负载寿命你懂的。。。哦。对了,,,狗的充电是5v的,这个一插上去狗就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最好不要。。。。。集成块那个降压电路,不接负载都发热,接了负载寿命你懂的。。。哦。对了,, ...

哦呵呵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给gopro供电可以吗

GoPro是5V输入的,你一接上去,估计狗命不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给gopro供电可以吗

接狗可以从图传风扇取电,那里是5v的。可你还是要用电压表测试下哦。

网友:
视频输入口的电源电压等于电池电压。输出口的电源电压,4S及以上是11.2V  1A。普通摄像头加500MW的图传发射机,电流一般在600MA左右,可以使用。。。

网友C:
GoPro3接12V输入的时候 会闻到类似正品3M胶 的香味 ··短时间连接 狗3还是HOLD的住D···

网友:
引用 网友C:
GoPro3接12V输入的时候 会闻到类似正品3M胶 的香味 ··短时间连接 狗3还是HOLD的住D···

你们都啥人啊,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们初学者呢

闻闻味道就得一千多,让我们情何以堪啊

网友:
视频输入口和图传口的输出电压都在10v以上的,千万不要往gopro的5v供电上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