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5.8G 图传!距离问题!

楼主(2013-10-10):
500mw图传!地面测试150米就雪花了!有建筑物遮挡!  正常不? 感觉别人都是1公里啊! 就算最近距离也有条纹!不要说什么频道没对好!又不是新手!!!

网友A:
看看天线接好没?接收机离遥控器远点试试?将天线换成绕射性更好的三叶四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天线接好没?接收机离遥控器远点试试?将天线换成绕射性更好的三叶四叶呢?

自带原版蘑菇头啊!

网友:
有建筑物遮挡肯定就会有影响!

网友:
传输能到1公里大多是在开阔地带的,无论是2.4G还是5.8G的绕射都比较差的,所以建筑物遮挡是很有影响的

网友B:
你好,中间有建筑物格挡,是影响信号传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中间有建筑物格挡,是影响信号传输的。

最近距离也有条纹!何解? 难道是屏幕的制式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距离也有条纹!何解? 难道是屏幕的制式不对?

有没有试过 监视器的 别的制式? 蘑菇头 TX 和RX 应该都是正确的吧?

网友:
可能频道不对

网友:
正常得很!

网友:
都这样滴!

网友:
找到原因了咩

网友:
好象现在大多都三四叶看来我也搞个试试

网友:
有建筑物遮挡!  正常!!!!!!!!!!!!!!!!

网友(2013-12-28):
我的图传也是这样的,最近的距离也有波纹   效果居然还没有1.2G的效果好  纠结中。   求指教啊。

网友:
正常,上天,视距测试

网友:
差不多的,开阔地带,最多也就300米,有建筑,树隔着,也就差不多150米,它的接收机如果摆动得比较厉害,也会一阵阵的雪花。
觉得不太值。

网友:
我的超過700米還是看得見啊...

网友(2014-01-29):
晕.我的20米就开始了.头大现在!

网友C:
我的图传400多米后就雪花了

网友D:
DJI 5.8G 图传 究竟怎么样啊?看弄糊涂了

网友E:
问了DJI叫我寄回去修.这是全新的啊.郁闷!!!20米啊.我的要求不高200不花就好...200米啊!!!!

网友F:
我建議不在地面試,而在天上試,避開地面干擾或障礙問題。
還有,測試時,使用獨立電供電,以免其他器材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