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销子你赢了!太尼玛销魂了!弄得我死去活来!

楼主(2013-10-10):
V120D02s的大齿销子是公认的人品件,有的机器很好拔掉,有的则让你欲仙欲死。

很不幸,俺就属于后者,伞齿扫了需要更换,就先研究这个大齿销子,折腾了一晚上未果,各种搜索引擎,各种工具~~

最后把主轴限位器松掉,十字盘拉杆卸掉,让主轴和大齿盘可以向下移动10mm,这样就可以送开固定尾轴的金属板,更换伞齿了。

PS:主轴限位器的螺丝太软,拧回去时直接断里面了,幸好限位器有两个孔,找了个螺丝在另外控固定住。

经验:这种玩意还是拧松即可,尽量不要把螺丝拿下来吧,也容易丢。

另外感觉JJ有些抖,一直想拆下来检查一下,可是大齿销子无敌,惹不起;旋翼头那个销子,看着更恶心,那么短,连支撑都没有,郁闷了好久。

昨天在某群里听某大神教诲:“02s的大齿销钉和主轴是松耦合,和大齿盘是紧耦合,华科尔的工人没空砸进去”,俺马上领会了,这不就是轴孔大,大齿盘孔小,销子保持固定摩擦力是靠塑料大齿盘的么?哥明白鸟~~

昨天晚上终于忍不住了,各种武器依次上阵,老虎钳、电烙铁、尖嘴、偏口钳~~

经过3个小时的奋斗,代价是小指磨破,手掌起泡才将这货搞出来,尼玛谁说的是和主轴松耦合啊?拔出来都成弯腰虾米了~大齿盘也用电烙铁把两个销孔烫烂~~要是主轴销孔大能成这样??哎~~还好大齿盘能用~~

最后弄下主轴+旋翼头,感觉没有什么弯度,旋翼头的销钉我看着就恶心,不拆了~~

大齿销钉弄下来后,听说网线芯很好用,结果我剪掉一根质地不错的机制网线,抽出一根线芯,尼玛~~居然是多股铜丝#¥%@¥%……&#¥%……*¥*

还好哥有曲别针,剪了一段1.5cm的插上去,正好哈,两头一弯,欧了!

最后严重bs华坑的这个倒霉的销钉设计,绝对脑残,你看911的主轴连接大齿和旋翼头都是螺丝固定,这个明显是华坑故意为之的。

网友:
可能我的是那种好拔掉的吧

网友:
我那个用尖嘴钳子一拔就出来了,算了,不和你说了

网友A:
我的也好拔,但是以前也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情况。大齿换了几个,都把最好拔的销子留着。不用新买的大齿配的新销子

网友B:
感同身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好拔,但是以前也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情况。大齿换了几个,都把最好拔的销子留着。不用新买的大齿配的 ...

我建议你也试试曲别针,真的好用哈,两头弄弯还不怕震掉,一次性的还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同身受啊

同哭!

网友C:
找个跟销子差不多直径的铁丝,将销子敲出来!

网友:
楼主苦逼,窃笑路过。。

网友:
其实楼主我告诉你,用一根牙签来做最好,炸鸡了之后,你知道的,这里我不多说了。

网友D:
上次我好像说过~我的是自己飞的时候调出来了~~吓死我了~~

网友:
真够闹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跟销子差不多直径的铁丝,将销子敲出来!

你看我把销钉拔出来后的样子,你觉得一般铁丝能行么?我用中间带坑的内六角砸过(销钉不会跑),一点效果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我好像说过~我的是自己飞的时候调出来了~~吓死我了~~

销钉替代神物·····曲别针!可以两端弯曲保护。

网友:
我的那个鸟机也同样超紧,好在没有拔销钉,换了伞轮。
买了一个新主轴,一样的超紧,华xx

网友:
楼主人品爆了~~ 我遇到过一条.....

网友E:
lz,你的运气算是好的了,我的全夹断了都没弄出来,上面的也是,结果无赖换了一套机身~~~~~~~

网友:
哈哈。。。当年也被这销子耍了。

网友F:
哈哈,我也是。大头针比你的曲别针好,弄点胶一封,爽飞

网友:
玩这个还不如450呢

网友:
曲别针和网线禁不住爆艹,会断的。我的是把处女针销弄出来以后,用1mm电机轴夹在小电磨上磨细一点点,弄得松紧程度刚合适。如果实在是特别紧的,建议先拆旋翼头。旋翼头中联不贵,可以破坏掉。用小台钳,一侧滑块钻孔,把针销压出来,反复几次,再夹住就好拔了。大齿盘和主轴一起拆下来就好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的运气算是好的了,我的全夹断了都没弄出来,上面的也是,结果无赖换了一套机身~~~~~~~

你好无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也是。大头针比你的曲别针好,弄点胶一封,爽飞

大头针你小心强度不足,毕竟比较细,而且有旷量的话,时间长了会被主轴“啃断”的!!

曲别针粗细刚刚好,强度也够。记住机械连接绝不能有旷量!!尤其是高速吃力部件!!绝对隐患!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头针你小心强度不足,毕竟比较细,而且有旷量的话,时间长了会被主轴“啃断”的!!

曲别针粗细刚刚 ...

锅的曲别针已经断过一次后来才换的1mm电机轴的。没有空隙,但是那个剪切力那么大,曲别针是软金属,迟早要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锅的曲别针已经断过一次后来才换的1mm电机轴的。没有空隙,但是那个剪切力那么大,曲别针是软金属,迟早要 ...

啊?还好我现在只练习悬停呢,应该不暴力~~以后再找合适的东西替代,经常检查下应该就好,曲别针确实软,容易金属疲劳

网友H:
同情楼主人品但同时对华xx配件的精度肃然起敬,一根1.5mm的销i钉居然都能做到零间隙的配合精度,实在是太销魂了。并对楼主用曲别针代替原厂销钉的做法表示严重的赞同,从材质、强度到尺寸都是天成的替代品,而且是随手可得的廉价材料。狂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情楼主人品但同时对华xx配件的精度肃然起敬,一根1.5mm的销i钉居然都能做到零间隙的配合精度,实 ...

真不知道华科尔的安装人员是怎么把销钉砸进去的~~尼玛我手上的血泡现在还没消退~~

欲仙欲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不知道华科尔的安装人员是怎么把销钉砸进去的~~尼玛我手上的血泡现在还没消退~~

欲仙欲死~~

销魂才是硬道理。

网友:
可怜的娃呀~啥也不说了!!

网友:
最后还是出来了,同情

网友I:
用半年有多没这个问题,手拔就出来,lz炸得太猛了吧?!

网友:
1.5MM及以下的螺丝都较容易断,插销拔不出来就从一边顶着砸出来,但小螺丝断掉是真无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半年有多没这个问题,手拔就出来,lz炸得太猛了吧?!

机器没有大炸过啊,另外你觉得销子拔出来能变成那样,你用手能弄出来么?呵呵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机器没有大炸过啊,另外你觉得销子拔出来能变成那样,你用手能弄出来么?呵呵

建议你锁轴螺丝别太紧,这样炸鸡才不会因为锁死导致你说的消魂锁弯了…新机是很顺滑拿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你锁轴螺丝别太紧,这样炸鸡才不会因为锁死导致你说的消魂锁弯了…新机是很顺滑拿出来的

锁轴螺丝?

主轴固定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