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和陀螺仪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3-10-10):
有想买个陀螺仪或飞控在固定翼上,但是不了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装在固定翼上哪个比较好

网友:
你这不是看了我的炸机贴后产生的问题吧?正好也是我炸机后想问的问题

网友:
陀螺仪做一件事,飞控做很多事

网友A:
飞控和陀螺的关系,跟女朋友和充气娃娃的关系一样。。。。一个解决很多问题,一个只解决一种问题。

网友:
固定翼:买 ArkBird-Tiny 吧 260元左右,
飞控能确保不坠机,陀螺只是‘增稳’效果。

飞控能确保不坠机:但是飞机机械故障,或者人为
油门控制失当,也会坠毁。

网友B:
飞控里面主要部件就是陀螺仪,也可以说是一码事。只不过用的陀螺仪越多,对机机的自动控制效果越好。只能增稳的飞控,一般是两轴陀螺仪。三轴以上就可以使机机做到自稳。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和陀螺的关系,跟女朋友和充气娃娃的关系一样。。。。一个解决很多问题,一个只解决一种问题。

5楼,人才啊!你把我要讲的话给说了出来!

网友:
很有水平的见解

楼主:
谢谢解答,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也想知道

网友:
普通固定翼买个3轴陀螺仪就可以了,淘宝NX3陀螺仪,不到100,这几天用了可以脱控起飞,主要是调试简单啊,不用看灯去调。飞控一般是在3轴陀螺仪的基础上加装了些气压传感器啊,GPS啊等等,你不玩FPV买个3轴陀螺仪就够了,便宜啊几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和陀螺的关系,跟女朋友和充气娃娃的关系一样。。。。一个解决很多问题,一个只解决一种问题。

学习了有见地,通俗易懂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控里面主要部件就是陀螺仪,也可以说是一码事。只不过用的陀螺仪越多,对机机的自动控制效果越好。只能增 ...

这个说的正确。

网友:
过来看看大侠们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和陀螺的关系,跟女朋友和充气娃娃的关系一样。。。。一个解决很多问题,一个只解决一种问题。

上将啊,你不该是上将,应该是五星上将才对啊,言语那样精辟,在下实在是佩服

网友C:
飞控 可不可以用在直升机上面  来个自动起飞  自动返航。。 那样航拍就无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 可不可以用在直升机上面  来个自动起飞  自动返航。。 那样航拍就无忧了。

大疆地面控制站好像有这功能,叫"悟空"的,你可以在淘宝上搜看看,还可以编辑程序,我有看人玩过,接个电脑用摇捍玩加FPV在飞机上,玩起来就像是飞行模拟,以后我看模拟器也不用学了,固定翼/直升机/滑翔翼/多旋翼都直接用电脑程序操作,民用无人机真的来了,以后物流也走空中,直接运送到达这多方便,收快递在你家的屋顶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地面控制站好像有这功能,叫"悟空"的,你可以在淘宝上搜看看,还可以编辑程序,我有看人玩过,接个电 ...

恩 学习了 那个一定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和陀螺的关系,跟女朋友和充气娃娃的关系一样。。。。一个解决很多问题,一个只解决一种问题。

这个比喻好!

网友:
七楼所言极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飞控 可不可以用在直升机上面  来个自动起飞  自动返航。。 那样航拍就无忧了。

这个早就有。可以控制按航线飞行,鉴于直机的特点,但起飞要手动操控。自动返航也是回到原起飞点上空进行盘旋。高级一些的号称可以救机。DJI 和斯固康姆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早就有。可以控制按航线飞行,鉴于直机的特点,但起飞要手动操控。自动返航也是回到原起飞点上空进行 ...

哦 那个距离飞的远吗 ,六轴那个好像航拍可以飞很远。。

网友:
我是过来膜拜的!

网友:
清晨看帖  已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 那个距离飞的远吗 ,六轴那个好像航拍可以飞很远。。

飞得远近,现在主要是电池的续航能力问题。

网友D:
虽然都是用来增稳,不过效果是不一样的!
相同点:两者都能够使得飞机在受到外界干扰,姿态发生变化时及时调整姿态,把飞机调整回姿态改变以前的状态,譬如飞机正在平飞或者以一定的横滚角(bank angle)转弯,在未给出任何舵面操纵指令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风,把飞机吹得抬头了或者横滚角变大了,那么在受到这种干扰以后,陀螺仪和飞控都能够及时做出响应,自动控制反向操纵舵面,使飞机维持之前的平飞状态或者是横滚角转向。
不同点:
陀螺仪:主要是以维持当前姿态为主,假如说我在飞行的时候向左打了一点副翼,飞机向左倾斜,当我把杆回中以后,在陀螺仪的驱使下飞机并不会恢复水平,而是保持之前那个倾角,直到你反向打副翼,人为让飞机向右偏转才能回到水平状态!你打舵的量决定了你飞机滚转的速度,假如把副翼打满,那么飞机就会以最快的滚转速度滚转,如果只打一点点,那么飞机就会慢慢的滚转,直至你把杆回中以后飞机才会停止滚转并一直维持当前倾角飞行。在你的杆回中以后,陀螺仪就开始增稳,就像刚刚讲相同点的时候所讲的了。也就是说安了陀螺仪的飞机转弯,打完舵以后需要把杆回中,等转弯结束以后还要反向打舵回归正常姿态。除了副翼,这同样适用于升降舵和方向舵。

飞控:主要作用是维持水平飞行,它和陀螺仪最大的不同点是当你把遥控器的杆回中以后,飞机也跟着自动回中,並且增稳(就像上面相同点里面说的一样),而且通常而言,用了飞控以后(我用的飞宇的飞控),打副翼的量决定了飞机的倾角,比如我把副翼打满,那么飞机的倾角就只能达到30度(这个角度是可以设置的,具体就是调飞控参数),当我打一半的副翼时,就只能倾斜15度,杆放在中立处时,飞机就不倾斜了,也就是说安了飞控的飞机,在转弯时需要一直打着副翼,知道转弯结束才把杆回中且不需要反向打舵。同样适用于升降舵和方向舵。

所以两者的不同点决定了他们用途不同,三轴陀螺仪一般用于特技飞机,比如吊机的时候需要一直保持机头朝上,陀螺仪就能操纵升降舵一直让机头保持朝上的姿态;或者做一些特级动作,需要维持一定的倾角才能做。。而飞控就多用于FPV,在飞行时不需要维持什么特定的倾角,只要能水平飞行,飞得稳就可以了

不过当外界条件恶化到一定程度,超出这两者增稳能力时,那就只能靠人工来辅助修正了!

设备有很多参数,有时候参数的调整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同样的设备,可能调的参数不对,增稳效果也大不一样甚至有时候会增稳过度,飞机一直处于修正姿态的状态,对飞机对设备都时不好的!

网友:
楼上正解啊

网友(2013-12-20):
航模最近发展很快啊。

网友:
3楼正解,有钱就不用在乎了

网友(2014-05-24):
引用 网友D:
虽然都是用来增稳,不过效果是不一样的!
相同点:两者都能够使得飞机在受到外界干扰,姿态发生变化时及时 ...

回答的太好了,不弄懂这些调参就会很盲目或者干脆一头雾水,真希望这样的回答能多一些,新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和陀螺的关系,跟女朋友和充气娃娃的关系一样。。。。一个解决很多问题,一个只解决一种问题。

哈哈,这句话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