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和天七失控设置问题

楼主(2013-10-10):
今天搜了一下,大概了解了下声控保护,失控保护好像是两种,现在有几个问题问下大家    一种可以在遥控器上将三段开关设置回家模式,这样的话失控设置中的油门应该设置保持还是中位呢?                                                    第二种在apm可以勾选第三通道低于某个值就自动调成回家模式,我试了一下mp显示land模式,并不是RTL模式,并且mp飞行模式还是按照遥控器的设置显示,,用第二种的话遥控器上的失控保护三段开关应该设在什么位置???两种不会冲突吗?失控后  接收机发送信号rtl回家。。。apm检测第三通道信号值小也rtl   。。听谁的?

楼主:
一会很苦恼。。弄不明白。。忘大神解答。。。

楼主:
顶一下,不要沉了,就是失控后  接收机发送的飞行模式信号跟apm自己生成的指令不会冲突吗

网友:
看到调参就很痛苦

楼主:
没人知道吗,坛子里很多人不都用apm吗。。。。。。。

网友A:
都失控了,还有啥第三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失控了,还有啥第三通道。。。

第三通道是油门,失控后第三通道数值下降,apm检测到后转为回家模式。。。。。

楼主:
哪位大神能解答我的疑惑呢。。。

网友:
楼主何必要搞那么多失控返航的设定呢?我最怕是在排查,调叁時,突然碰到吻合情况便无故启动返航啊!我只设定了一键返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通道是油门,失控后第三通道数值下降,apm检测到后转为回家模式。。。。。

对啊,那不就回家了吗,你担心啥呢?可能我没明白你的问题。。。

网友B:
一种可以在遥控器上将三段开关设置回家模式,这样的话失控设置中的油门应该设置保持还是中位呢?

APM里面有一个油门中点参数,你要先把这个参数设置成你的飞行器悬停时候的油门大小。
然后你在遥控器里面设置保护的时候,油门设置为中点1500就行了。

这样,才能定高返航。不然高度会变的,不管是上还是下,那就基本上完蛋了。

用第二种的话 mp显示land模式,并不是RTL模式 ,遥控器上的失控保护三段开关应该设在什么位置???

你的GPS当时有信号锁定吗?没有的话,就不回家,直接降落。所以是land.

GPS有信号的话,就先回家,再降落。

三段开关的位置在这个时候已经无所谓了。我建议最好设置成回家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里面有一个油门中点参数,你要先把这个参数设置成你的飞行器悬停时候的油门大小。
然后你在遥控器里 ...

谢谢大神解答,那个显示降落还是显示回家得确实是gps没有锁的原因。。。。。照你的解释意思是如果在apm里面设置了失控返航,就算在控里也设置了第五通道的三段开关失控时发送定高或者其他模式,那apm也不会执行对吧?只会执行回家或者降落模式。。。。。如果跟我图片上在apm里设置失控返航,那遥控器里的油门就必须得设置成失控在0位置了吧,就这样的话,apm虽然能检测到失控但是电机不会自动关掉吗?还是就算第三通道是0值,apm也会自动设置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解答,那个显示降落还是显示回家得确实是gps没有锁的原因。。。。。照你的解释意思是如果在apm里 ...

第二种失控保护方式,油门不是0,是比0更小的一个数字。在天7遥控器上,好像要设置-125%。正常情况下,油门为0的时候,是-100%。

只要油门通道出现比0更小的值,飞控的失控保护就启动,其他所有的通道的数据已经不管了。

第五通道,我建议你配一个6段开关,网上有方法设置。这样左边的三段开关加上右边一个两段开关,可以切换6种飞行模式。

网友:
失控了   飞控直接接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设置

图片挂掉了

网友:
按以下方式设置,就可以一键返航。

网友(2013-12-05):
关于失控保护方式的详细说明。

网友:
land是就地着陆,rtl应该是返回起飞点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