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我的飞机螺距正负差一度多中点是0怎么办

楼主(2013-10-10):
问问大家我的飞机螺距正负差一度多中点是0怎么办

网友A:
调遥控器的舵机集体行程

网友B:
试一试调试十字盘的三个舵机行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一般不主张这样,你应该重新调整十字盘舵机中立点、连杆长度。。

网友C:
同意3楼,机械调整更靠谱些...

网友D:
0螺距三个舵机臂成九十度

网友E:
正的比负的大1度,斜盘三个连杆收一圈
负的比正的大1度,斜盘三个连杆放一圈

网友F:
中间是零度就不要机械调整了,把End Point(舵机行程终点)三个舵机向下的值增加一点

网友G:
已最大正螺距为准,调整负螺距舵机行程就可以了

网友H:
差一度以上就拧十字盘拉杆,如果0.5左右,就在陀螺里微调十字盘高度,别总是说机械调最可靠,说到底都要陀螺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