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第二次无故侧翻 求工程师分析 大神们指点

楼主(2013-10-10):
       一直航拍用的是DJI-S800带DJI-Z15禅思,想弄一个小四轴挂GOPRO3来拍一些小场景和高速航线的任务。但没什么好的云台,后来DJI出了个H3-2D狗思云台,好东西啊,看的我甚是心动。但那个价格3999,那么点东西,一直未入,毕竟大4K啊!终于在9月初DJI公司的H3-2D狗思云台出活动了,买套装带NAZA V2只要3999了,果断出手。
    经过几天折腾,我的小四轴终于好了:
  机架;自制500全碳纤维
  电机;郎宇4108-390KV盘式
  浆;  仿APC 1238
  电调;好盈铂金30A
  OSD;DJI-IOSD MARK II
  飞控;DJI-NAZA V2
  云台;DJI-H3-2D狗思
  相机;GOPRO3 盒装旗舰版
  图传;创兴科600MW 32频段
  电池;格氏6S-4000MAH-25C
  遥控;FUTABA-10C
     接触DJI-NAZA V2还是第一次,这个飞控还不了解,装好之后先练练手,高度也不太高,距离也就在百米以内。就这样飞了好多个起落,很给力很平稳,一切都很正常。
     找了一个公园小试,天气不错,到公园找好起飞点定好飞行路线检查飞机,为了安全,还是小飞两分钟,一切正常。按预定飞行路线,飞行高度30米左右(因我的OSD也不知原因,地上就10多米,拍公园只要10多米就够,为了安全还是飞高一点,因为数据显示不正常,咨询过DJI售后,说是会有这样的但使用没问题,没办法将就先用着,只要不出问题就好)一切正常半个公园飞过了,看电池显示22.9V,一次拍完怕不够,就回来原地拉高给这个公园拍个全景照片(此时飞机回来后降低了高度,OSD显示是22米左右吧,估计也就10米离地的高度)切换拍照,拉到大约有30米,飞机突然侧翻,直接往下滑落往我们右前方过来,第一反应拉下油门看能起来不,但那是无用的作,已经掉在右前方大概5米左右的地方,什么情况?????十余秒后才走向飞机,小四已支离破碎,机臂直接断了,靠着电线拉着没飞出去,云台也掉下来了,电池也裂了。什么话也没说,收拾尸体回家,照片都没留下一张。
   回家仔细检查还好,机架是肯定没用了,浆坏了3片,两个电机脱肛,云台只轻微擦伤(但俯仰那个装相机的壳子和无刷电机的连接轴应该是弯了,这个是我返厂回来才发现的,DJI工程师未发现,好在装机使用啥问题没,就什么都没说)GOPRO一点都没碰撞到,运气真好。那个公园有好大一个湖,飞机来回都是在湖面上过,湖上经过的时候掉,就不知道那里去找了,而且高度也不高,万幸啊。
   读OSD数据无法读取,除此其它电子设备都过一遍电脑一切正常。没OSD数据我们是找不到问题了,只有希望通过DJI工程师能找到原因,联系了DJI售后,就把NAZA-V2H3-2DOSD一并返厂,并写明了炸鸡原因与OSD数据不能读取的问题。
    DJI售后服务真心不错没过几天就来电说东西好了,可以给我发回来了,就问下了我些个东西检测出什么问题没,回复是一切正常,我纳闷了怎么会这样呢,什么问题都没怎么无端炸鸡?但既然检测啥问题都没就好。WKM我们用了那么久,未出过什么问题的,DJI的产品还是可以的,毕竟用了这么久的S800+Z15
    国庆节前小四东西都回了,新做的机架也到了,一天全部完工,试机都正常。装好了一直都没时间去试拍,5号才去拍一个新建的小区和旁边的景观,飞行一切正常,OSD也正常,地上的时候显示就是为0了,飞了三个电没什么大问题,就看视频飞机左右一直自旋调整,视频左右的摇晃并有横滚的抖动比较明显。论坛上仔细研究了下这个问题,都说是感度的问题,当时感度是横滚125俯仰125航向110垂直125,姿态横滚与俯仰125第一次炸掉的那个小四就这参数,感觉可以至少不抖,也没晃动)这次明显左右伴随横滚抖动。
   NND连续下了三天大雨,9号才看到太阳,因视频看横滚有抖动就从横滚和俯仰开始调起,每调一次15%,分别调到140%155%170%的横滚和俯仰感度,三段分别低空拍了点几分钟视频,看视频感度调整了,抖动明显好了许多,还有个左右晃动依然存在,此前航向感度我已经调到150%了,于是又调高了20%170%,调好就去飞,那知道才飞了一米多高,突然侧翻180度,直接掉地,好在高度不高,侧翻又是掉在草地上,除了GOPRO的惯性拉坏了挂狗思云台的塑料件,其他什么都没坏。
   纳闷。这是什么情况啊。。。。。。想不明白,也找不到原因,翻了下论坛的东西没头绪,继续通电,解锁启动正常,我XXX这是什么意思嘛!拿出去再飞,换了个满电,拿出去再飞,怕了又在草地上方,高度一米左右,飞了11分钟左右,正常,我实在不知这是什么问题
   OSD数据俺们整不明白,老实发帖, 求DJI工程师、大神们共同寻找问题。。。。。。
这次有OSD数据,有GOPRO视频,相信DJI工程师和大神们定能找到问题所在

我的小四

这是那次返厂回来才发现的狗思俯仰轴和无刷电机不在同轴线上
画了条中心线就能看到明显不在轴线上了

这是这第二次小炸的结果 就坏了这个云台的挂件

这是5号那天拍的 抖动厉害的 感度 俯仰125 横滚125 航向120 垂直120 姿态横滚125 姿态俯仰125

这个是试机时视频左右晃的视频 感度是 俯仰170 横滚170 航向150 垂直120 姿态横滚170 姿态俯仰170

这个是调了下航向和垂直感度后的调参数据和GPPRO的视频
就是这个时候侧翻的,18秒到19秒那一秒的时间

这是OSD数据 这次小炸的那段
http://url.cn/LzReXW

这是后来没改参数,解锁看正常又飞了11分钟的视频
视频实在是太慢了上段短视频 飞11分的900M 不传了 人都要疯了太慢了

网友:
沙发,看起来又是一例追求效率而牺牲稳定性的案例

网友:
你检查一下电机电调有没有问题,不一定就是飞悾的事情。

网友:
话说,,四个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没?没见到您提到过所以问问。

网友A:
看了楼主贴的数据,再对比下正常的电机输出曲线,正常的曲线相邻的两个输出脉冲波动在700左右,楼主这个脉冲波动到4000了,明显是感度高了,配重不在中心,起飞后就开始自激,然后后M1堵转了。。。

这种低扁平比低KV的电机,效率是真好,但是真心难调到个合适的感度,还容易堵转。。。

网友B:
你好,你的问题我已经看到,我会帮助你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麻烦你将你的 QQ 和 联系方式 PM 给我,方便我与你沟通和了解更多情况。

网友:
mark一下,持续关注

网友C:
最后个视频那样很危险~~一不小心就会打到自己

网友D:
因我的OSD也不知原因,地上就10多米,拍公园只要10多米就够,为了安全还是飞高一点,因为数据显示不正常,咨询过DJI售后,说是会有这样的但使用没问题,没办法将就先用着,只要不出问题就好)
这一个是没做GPS校准的结果。在哪里飞就在哪里做一次校准,重新上电就正常了。
其他的没看完,看完再加....

电机很牛!貌似出事最多的是扁平盘式电机配不好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个视频那样很危险~~一不小心就会打到自己

那也不是没办法嘛,都不知道为什么,检查都是好的,就解锁试试,结果都好,还在郁闷中
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问题我已经看到,我会帮助你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麻烦你将你的 QQ 和 联系方式 PM 给我,方便我与你 ...

你好 QQ49101201   电话13901525425 黄骁臣   谢谢
实在没办法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我的OSD也不知原因,地上就10多米,拍公园只要10多米就够,为了安全还是飞高一点,因为数据显示不正常,咨 ...

朋友说的也很有道理,但我们工作惯例都是校准的,但还是出现了问题,这东西也不是头次弄,这次是觉得很意外,实在是找不到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贴的数据,再对比下正常的电机输出曲线,正常的曲线相邻的两个输出脉冲波动在700左右,楼主这个脉冲 ...

学习了,谢谢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QQ49101201   电话13901525425 黄骁臣   谢谢
实在没办法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弄

你好,已加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朋友说的也很有道理,但我们工作惯例都是校准的,但还是出现了问题,这东西也不是头次弄,这次是觉得很意 ...

校准后要重新上电。不然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校准后要重新上电。不然还是一样。

这个貌似没那么麻烦的吧 我们校准之后 没有这么做过 WKM 一直都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没那么麻烦的吧 我们校准之后 没有这么做过 WKM 一直都是这样

why did u stop trying?
你说有问题,我说这样做就正常了,你说你做了没正常,我说你还有一步没做完,你说这不用做吧?
你洗了锅,洗了米,放进了电饭煲,但是最后你没开电,这就不能说你煮了饭。所以你的饭还是生的,饭还不是饭。

楼主:
引用 网友D:
why did u stop trying?
你说有问题,我说这样做就正常了,你说你做了没正常,我说你还有一步没做完,你 ...

朋友很有才  你说的不无道理 我会试试的 很感谢你

网友:
实践出真知,多尝试多留心。放心大胆去想,小心翼翼去试。
祝爽飞!

网友E:
  • 楼主您的电池设置有问题? 用6s电池但设置确是3s
  • osd高度问题?只要更新固件就可以解决未起飞就10m的bug
  • 您的电机马达怠速为什么要调整到最高?是否为起动困难,个人感觉到电机造成侧翻可能性最大,先检查接线或更惯电机试试。
  • 或者是重新做好所有校准,高级校准、基楚校准、指南针校准都做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 楼主您的电池设置有问题? 用6s电池但设置确是3s
  • osd高度问题?只要更新固件就可以解决未起飞就10m的 ...

  • 你好 我用的是6S电池 电调设置的也是6S 这个我们都仔细查过了的 电机启动设置的高 也可能是问题 因为S800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设的 所以就成习惯了
    我们可以该下试试
    OSD固件确实是没去弄他 第一次返厂回来那个问题没有了 有时候显示不正常 但差距不大 先不管他
    基础和高级校准 我们都反复做了好几次的
    现在我连飞了两天 什么都没动 他又是好好的 就是云台没挂上去 但为了和原来一样 我还是挂了一个和云台同样重量的东西 在云台的位置上
    两天飞了8个电  没看出不正常 再飞一天 我就真不知道怎么去找问题了
    也和DJI的工程师说了 再找不到 只有靠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