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请坛中老鸟分别配一款性价比极致的狗3和5N的机器?

楼主(2013-10-10):
最近想入手一台,省吃俭用,囊中羞涩。

对于多轴的电机桨机架等配比又不是很了解,希望有老鸟站出来给类似我这样的人群研究配套性价比高的配置,感谢啊。

狗3和微单5N两个目标,配什么样的机器性价比好一点?在性能稳定的程度上尽量的减少成本。

目前个人打算入手V2飞控,入门到以后过度应该会平滑点。对于到底走狗3还是微单路线还在纠结,比较向往拍摄艺术短片之类的素材。

大神们,出招吧。

网友:
艺术短片的话还是上微单吧

网友A:
哥给你支招 准备钱 大大的  没钱别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给你支招 准备钱 大大的  没钱别玩!

你这说 的太有水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说 的太有水平了。。。。。。

他说的是真的…………建议你先弄个狗3吧,最好是黑狗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是真的…………建议你先弄个狗3吧,最好是黑狗3.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挂狗的话,上个650轴距的碳纤四轴就行。追求性能好又尽量便宜的配置是4822KV690电机+4S5000~10000毫安时电池,桨用12或13寸桨,12寸震动更小更抗风,13寸效率更高些。云台么,飞越的飞狗不错,用起来比较简单,不需要自己刷固件和费劲调试什么的。
六轴更好,同样的设备,能挂微单了,而且比四轴更稳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狗的话,上个650轴距的碳纤四轴就行。追求性能好又尽量便宜的配置是4822KV690电机+4S5000~10000毫安时 ...

对了,比较在意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常规的四轴或6轴机架,挂飞越狗台,会拍到机架的脚或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比较在意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常规的四轴或6轴机架,挂飞越狗台,会拍到机架的脚或桨吗?

650以下轴距的四轴应该拍不到,云台想办法尽可能挂低点呗,然后再尽量往前挂,用电池平衡下重心就OK了,别让某一侧的电机负荷过大。另外脚架用高的,最好用收放脚架。四轴的话,想用收放脚架你得有点动手能力了,貌似没成品,需要自己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0以下轴距的四轴应该拍不到,云台想办法尽可能挂低点呗,然后再尽量往前挂,用电池平衡下重心就OK了,别 ...

非常感谢啊,总算头脑有点清晰了,接下来再研究下打算开始配了,到时候请把把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