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回答——MWC 上下(高低)震荡,动力过剩!一定要配重么?

楼主(2013-10-10):
一月前这套动力设备和MWC在自制600碳管架子上,一切正常,买了零度S4,把MWC拆下来了,这几天又想玩MWC了,还买了个仿DJI450架子,又想玩MWC的暴力先把S4给别人玩了,把动力设别都移植到450上MWC装上后GUI里开什么也正常,就是起飞就开始往上窜高,轻微收油不见降落,收多了就***坠落!玩MWC一年了差不多,第一次见这样,咋回事?电调行程重新校对过,固件刷最新的8.23和2.2固件都这样!
百思不得其解............
忘高人解答!
  带着浆 几面按着 活手抓着试机,GUI数据油门 剧烈跳动!把浆拆了 中油门 GUI里面油门状态不跳动,用手或其他物件轻轻敲击架子 能从GUI里看到敲击的电机和对角的转速显示 跳动! 初步怀疑 仿DJI450中心板 发生共振导致,但是MWC有高频滤波开启着啊,我传感器今天还专门改放一小盒子里 上下海绵铺垫 模范商品的 IMU盒子!不明白为什么这样...

网友A:
遥控的行程校准了吗,这种情况油门不是线性的

网友B:
油门都没重校准吧你 飞吧 你  炸吧炸吧

网友:
pid 改改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的行程校准了吗,这种情况油门不是线性的

以前正常的啊 你给看看这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都没重校准吧你 飞吧 你  炸吧炸吧

4个电调一个个重校对了

网友:
讲了一大堆,没有视频也就罢了,连个图都没有

网友:
丫的,和你说了,大机架换成小机架pid要重新调。。。。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用的天6,接受天线断了,我还以为是天线的问题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