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抽疯啦

楼主(2013-10-10):
450的架子,电机2212,电调飞腾30A,NazaV1飞控最新固件带GPS,大疆1038正反桨,带450脚架,5•8G图传带摄像头,图传摄像头3S单独供电。动力电池用4S5200,起飞就抽疯,掉高,油门不好控制,每次都是GPS信号正常后起飞,GPS模式和姿态模式都一样的效果。非常的不稳,还是第一次这种情况,请教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A:
四个电调行程校准行程没有;降低姿态感度;试试

网友:
万能回复,校准,各种校准,感度调节。
如果还不行的话,检查电调油门行程,检查电机。

网友:
試一下 1047看看

网友:
同意万能回复

网友:
增加点感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调行程校准行程没有;降低姿态感度;试试

电调行程全部校准过,感度设置是翻滚伏仰150,垂直105,还是抽

网友:
樓主您愛機總重多少呢!看您配置好像過重了
F450 正常800g~1600g
且您是用4s電池1038槳電機一定很燙,小心熱衰竭
4s正常因該是掛8寸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行程全部校准过,感度设置是翻滚伏仰150,垂直105,还是抽

感度全部恢复默认参数飞飞看

网友B:
你好,请将你飞机的各调参界面截图发出来一下。 最好将你飞机的抽风过程拍个小视频上传看一下,方便了解及帮助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将你飞机的各调参界面截图发出来一下。 最好将你飞机的抽风过程拍个小视频上传看一下,方便了解及帮 ...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

想知道什么原因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什么原因诶

具体什么原因不详,飞控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将飞机全部解体,然后重装,全部重装包括焊接线路等等,装好调教,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超重了。450没什么载重能力,而且还3S单独供电。

网友:
我也想450上相机和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