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T跟踪云台问题

楼主(2013-10-10):
AAT跟踪
云台
系统12通道的,我连好设备通电测试时,天线指向不准确,4个方向均向左偏30度以上,拿飞机地面测试同样左偏,也硬铁校正了,还没解决。请问是啥问题,如何解决啊。

网友A:
估计是校准的问题,其实AAT也不需要做很多的校准,如果飞机起飞后,云台有跟踪的动作,证明云台是正常的,不知道你有没有飞过呢?刚用的时候以为云台坏了,接近云台的时候还会自动摆到另一边,当飞机起飞距离超过10米他又会自动进行跟踪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厂家说明书不准确,按厂家说明书进行校正解决不了问题,上优酷搜的校正视频,按此视频重新校正,问题全部解决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