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S800电机转速变化比别人的快呢?

楼主(2013-10-10):
我的数据

别人的数据

从数据上可以明显看出我的电机在单位时间内转速变化比别人的快很多是为什么呢?

(垫片我是按照这图装的)

网友A:
电机的修正幅度大跟很多方面有关系的,你啥感度参数?

网友B:
很无语的问题,如果非要对比的话,请制造一个近似完全相同的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无语的问题,如果非要对比的话,请制造一个近似完全相同的环境!

请问一下影响电机转速变化快慢的因素有哪些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修正幅度大跟很多方面有关系的,你啥感度参数?

我记得原来没加减震球时电机转速变化就要慢很多,是不是加了减震球就会影响电机转速变化快慢?

网友C:
对比这个没有啥意义    飞行效果好飞行品质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比这个没有啥意义    飞行效果好飞行品质好就行

变化快,电机发热就大,会不会是一种隐患?

网友D:
感觉有可能跟震动有关

网友:
楼主这个是吧IMU放到减震套件上了吗?图上看是感度高了,IMU放减震套件上,过滤震动的同时,也过滤掉了部分姿态反馈,IMU姿态比机身姿态延迟,反应到电机输出上,就是本来增加500的输出,结果IMU没有反馈出电机输出增加500应有的效果,于是飞控继续加大输出,增加到5000的时候,姿态的改变超出了减震套件的变形范围,IMU发生实际的姿态改变,这个时候飞控发现需要往反方向调整姿态,于是上面的过程再来一遍。。。最后楼主发现自己飞机的输出曲线很high。。。

估计减小感度或者把IMU装回机架中心板能解决楼主的输出曲线不漂亮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M1曲线已经出现波峰平直的现象,从曲线看这架飞机的姿态不会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有可能跟震动有关

顺着你的思路去找原因,却发现了更大的问题。IMU和海绵连接上面一共有四个点,其中两个都断裂了,IMU在里面长时间震动,时间长了海绵就会断裂,幸好即时发现,赶快一边加一些海绵固定住。要是没即时发现,想想吧等四个点断裂,IMU在里面晃来晃去,结果就是抽风炸机。

其中一个断裂点

两边加海绵固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顺着你的思路去找原因,却发现了更大的问题。IMU和海绵连接上面一共有四个点,其中两个都断裂了,IMU在 ...

IMU返厂更换,别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IMU返厂更换,别自己搞。

就是觉得种是设计不可靠,这样不是要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返一次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觉得种是设计不可靠,这样不是要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返一次厂?

理论上是,但我手上的IMU一直没返过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但我手上的IMU一直没返过厂

那你要小心哦,你没打看过,说不一定哪天就震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