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狗台俯仰怎么接天7啊

楼主(2013-10-10):
  刚买了个飞越狗台,俯仰不知怎么接啊,我是单独3S供电的,控是天7,求大神解答啊。有图最好!

网友A:
飞狗在路上,同问帮顶~

网友B:
会接在天九上,天七不会。

网友(2014-10-01):
引用 网友B:
会接在天九上,天七不会。

天九怎么接

网友:
通道不够么?

网友C:
你选一个通道接云台,云台电路板九宫格的针,白线ctr那排接t,黑线下一排接-,就是地线,红线不接,因为在云台上不是一排,所以你得买单根的杜邦线来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选一个通道接云台,云台电路板九宫格的针,白线ctr那排接t,黑线下一排接-,就是地线,红线不接,因为 ...

那狗的充电线接云上还是接别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狗的充电线接云上还是接别的地方

狗的充电线可以走osd,或者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狗的充电线可以走osd,或者图传。

iosd和图传是12v的

网友:
你要走云台的电也可以,九宫格第三排后两个分别为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飞狗在路上,同问帮顶~

T口插信号  然后两个-的随便一个 借个接收机的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T口插信号  然后两个-的随便一个 借个接收机的负的

居然挖坟……话说去年的这个时候真心是小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挖坟……话说去年的这个时候真心是小白啊

不知道谁挖的啊……没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