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炸机!险些丢机!不过丢了动力电池和电流计!

楼主(2013-10-10):
试飞炸机!险些丢机!不过丢了动力电池和电流计!
发帖让大家高兴一下电流计和电池已经找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找到,明天继续找!

配置:载机是道翼1.4米
A控全套
朗宇2814KV1100用的11*7APC桨
铂金60A电调
柏通800MW发射,罗美接收
飞梦IS-8R接收机,10C遥控用的飞梦2.4G模块

起飞后飞机平稳后油门突然自动99,然后又遥控控制,然后又自动99,又遥控控制……反反复复好几次,估计是遥控的失控点,不过应该没这么短的距离吧,刚起飞!
最后直接返航模式,自己像我的北方飞去。。。。。。。莫名其妙的穿过高压线线塔。。。然后飞机一直没有反应,螺旋着掉在了离我大概700米的屋顶
舱盖在离飞机40米左右找到,电池是4S5000,目前未找到!

重要声明:
发帖并不是说A控以及其他设备的缺陷,而是我在起飞时由于着急,舱盖只是简单的固定,所以,怀疑是动力电池在坠机前已经掉落!
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是我的疏忽!

网友A:
我也今天试飞A控,1720,   只是百通1.2  800  不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今天试飞A控,1720,   只是百通1.2  800  不给力啊

我的换了百特的小天线,换了罗美接收!效果好多了!

网友B:
看了你前面的文章我以为是1.2g干扰2.4g呢。   我用的柏通图传。和2瓦的2.4g功放,。还没飞怕干扰呵呵

网友C:
内容太精彩了!帮顶没话说!呵呵!(努力发帖抢沙发!抢不到沙发抢板凳!不行前20都行!呵呵!努力灌水成大校!)

网友D:
变99那是你失控了
一直向北那明显是没有保存家的位置 或者gps被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前面的文章我以为是1.2g干扰2.4g呢。   我用的柏通图传。和2瓦的2.4g功放,。还没飞怕干扰呵呵
...

1.2G干扰2.4G的几率不大,图传在右侧机翼,2.4G接收机天线在左侧机翼的舵机下方,成十字交叉预埋,GPS在舵机上方预埋!1.2G图传天线距离接收机天线直线距离为85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容太精彩了!帮顶没话说!呵呵!(努力发帖抢沙发!抢不到沙发抢板凳!不行前20都行!呵呵!努力灌水成大 ...

哎~没办法,地面没有录制,而飞机上的山狗在炸机的时候把内存卡炸出来了,视频没有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99那是你失控了
一直向北那明显是没有保存家的位置 或者gps被干扰了

我记得A控不是到6星自动保存家的位置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内容太精彩了!帮顶没话说!呵呵!(努力发帖抢沙发!抢不到沙发抢板凳!不行前20都行!呵呵!努力灌水成大 ...

到处看到你这样灌水,管理怎么没把你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节哀

感谢!今天上午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不找了!

这只是路线的一半,另一半是田地,有玉米秸,更加不好找!

网友:
警犬搜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处看到你这样灌水,管理怎么没把你封了

灌水无罪啊!朋友!又不是恶意灌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A控不是到6星自动保存家的位置吗?

但是又可能一些人会跳过搜星嘛 然后自己又不手动保存 当然飞丢了 前几天群里就来了个这样的人
如果不是这个问题
那必然就是1.2干扰了

网友G:
你是不是飞控自动搜星的时候 你退出了 然后飞控再次自动搜星的?

如果是这样 你没有保存家  很危险  我就是这样飞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不是飞控自动搜星的时候 你退出了 然后飞控再次自动搜星的?

我是通电后让飞控自动搜星!

网友H:
道翼最近那么久都没出现。。。。。楼主飞行感觉道翼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道翼最近那么久都没出现。。。。。楼主飞行感觉道翼怎么样!??

做工不错,飞行自己没感受。。。因为起飞后飞控就飞跑了~这个要问飞控了
其实飞翼都差不多,只要重心找好就会很好飞!
倒是挺禁炸,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炸鸡两个舵面都掉下来!估计是我固定不好的问题

网友I:
这种高压线看高度好像是500kV的吧(50万伏),

之前用天8在下面飞过,秒秒钟失控(50米以内),后来果断抛弃这个飞场了。。不知LZ多远失控的?

(下次在高压线下面飞可能还得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高压线看高度好像是500kV的吧(50万伏),

之前用天8在下面飞过,秒秒钟失控(50米以内),后来果断抛 ...

嗯,下次加功放试试!
那次用四轴在塔下面飞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