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2.4G遥控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3-10-10):
买了个司马S34支奴干直机,今天刚拿到手,开箱对频,先打开飞机上的电源开关,然后打开遥控器上的开关,起飞档向上推在下推发现遥控器的指示灯一直闪烁!飞机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啊·······打开遥控器的时候指示灯是有规律闪烁的,推杆后遥控器指示灯闪烁不停。是不是遥控器是坏的呢?真悲催····等了那么多天的申通E慢递,好不容易拿到手了····还没有反应。是不是我设置错了·····???

网友A:
小众问题,你该去问卖家。。

网友B:
一般不会坏。是调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众问题,你该去问卖家。。

我也想问他了,人家客服周一到周六早8点到晚17点。我拿到手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会坏。是调整的问题

调整问题?请问怎么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问他了,人家客服周一到周六早8点到晚17点。我拿到手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

恩,那就等一等,明天问人家。因为是小众机,玩的人极少,这里基本都是6通的玩家,小鸡基本都是华科尔和地平线,还有hiSKy,大鸡么,就什么都有了。

所以你在这里问这个问题多半得不到答复,就是因为没人玩过,别人不能给你乱说啊。于是最好的办法自然是问卖家了。。。早点休息吧,睡一觉就好啦,呵呵~

网友C:
难道直机也要先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那就等一等,明天问人家。因为是小众机,玩的人极少,这里基本都是6通的玩家,小鸡基本都是华科尔和地 ...

就这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直机也要先解锁?

何为解锁?

网友D:
问下商家是什么原因。如果是无刷电调怕是要重置下电调。如何重置网上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商家是什么原因。如果是无刷电调怕是要重置下电调。如何重置网上搜下。

好的,去找找····找不到,请教教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何为解锁?

为防止误操作需给飞控解锁才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防止误操作需给飞控解锁才能工

怎么解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问题?请问怎么调整?

得问卖你东西的老板,或者仔细研究下安装说明书才行。我给新摩友装配的塞斯纳成品机就有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