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铁”后传-----线切割改造

楼主(2013-10-10):
线切割尸体买回来很长时间了,想重新装一下,直到今天才有空。

交叉滚子导轨

平滚子导轨(不知道咋叫,姑且就这么叫吧),丢了几颗滚柱

X轴和Y轴的3204滚柱丝杠,还很好,感觉不到间隙

原来的步进电机和减速器,那个小齿轮有间隙了,准备换掉,改成能细分的电机和驱动器

拆的光剩床身了,不过还是很重,我的手动叉车标两吨的,还是叉不起这个来,把油封都顶坏了,害我又去修.

七零八落拆了一地

想给丝杠加上注油管,找了半天没找着进油口.

今天就干了这么多,过两天再传

网友A:
有点冲动了     5000左右买来插上380V的线切很多,这样搞太费功夫了

网友:
看上去好大的工程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冲动了     5000左右买来插上380V的线切很多,这样搞太费功夫了

兄弟给推荐一个 最好山东周边的 我有兴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给推荐一个 最好山东周边的 我有兴趣

http://xm.58.com/ershoushebei/14920157724935x.shtml

我是福建的       这是58上还没卖掉的

几天前有人出7745      三台   成色好很多    五千一台    估计都卖了

厦门    泉州 这边很多粗劣机加工厂    倒闭的也很多     床子基本都是贱卖

一台成色不错的西湖台钻    100多KG的那种    成色好的也就八百    成色差的更便宜

网友C:
线切割的用的不是线轨,不知用这种轨道,做数控铣床是否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点冲动了     5000左右买来插上380V的线切很多,这样搞太费功夫了

那儿有5000左右的线切割,能给个连接吗 先谢谢

网友:
这可有的折凳的了  不过只要能用上还是物有所值的

网友:
线切割买来改还是安逸,材料不错

网友:
可以用汉和的线切割专用变频器,把380三相的改成220单相,电机都不用换,换成角接就行。不过不知道你是不是按照线切割来修理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的用的不是线轨,不知用这种轨道,做数控铣床是否可以。

做雕刻机都成问题,这种导轨只靠工作台的重力实现定位,但是线切割的力气很小的没影响,雕刻机和铣床受力都算大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儿有5000左右的线切割,能给个连接吗 先谢谢

看十五楼   谢谢

在我们这里泰州7745就是五千这个价格     成色差了还卖不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xm.58.com/ershoushebei/14920157724935x.shtml

我是福建的       这是58上还没卖掉的
...

可惜离得太远啦 我是山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离得太远啦 我是山东的

上山东五八    快丝不贵          我是楼房     线切上不去    不然就弄一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做雕刻机都成问题,这种导轨只靠工作台的重力实现定位,但是线切割的力气很小的没影响,雕刻机和铣床受 ...

对的那种导轨就比 抽屉的导轨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的那种导轨就比 抽屉的导轨好一点

外圆磨的后台也是这种的

网友G:
楼主,我支持你。我也早就进了线切割,7732,宁波产,自重1.8吨,现在正在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支持你。我也早就进了线切割,7732,宁波产,自重1.8吨,现在正在改造。

好啊,有经验要交流啊

网友H:
线切割 电气得全换了  机械也得修  真心感到麻烦  不知大哥 多少钱买的 这东西工作条件太恶劣  我是济南槐荫的 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切割 电气得全换了  机械也得修  真心感到麻烦  不知大哥 多少钱买的 这东西工作条件太恶劣  我是济南槐荫 ...

历城区

网友:
大工程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啊,有经验要交流啊

原功能不破坏,滚柱导轨換线轨,原立柱拆掉,换立柱,增加Z轴。改成线切立铣两用。原走丝,电源系统不动,其它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功能不破坏,滚柱导轨換线轨,原立柱拆掉,换立柱,增加Z轴。改成线切立铣两用。原走丝,电源系统不动, ...

好想法

楼主(2014-02-17):
终于能干活了,中间省略改造过程一万字…………
网上买的高频电源

改成变频走丝的

明天做个机柜把东西都放进去,现在扔了一地

楼主:
控制系统没有用专门的线切割系统,搞了个usbcnc,加上外部暂停,正好控制走丝和高频。如今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调高频电源的参数,现在切的太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系统没有用专门的线切割系统,搞了个usbcnc,加上外部暂停,正好控制走丝和高频。如今的问题是不知道怎 ...

兄弟,你买的高频电源什么价?
在就是,据我所知,快丝进给速度是根据放电电流来调节的吧。。。你这个进给速度通过什么来调节快慢呢?手动还是自动?

网友:
这线切割好学吗???希望LZ能发个教程视频!

楼主:
今天做了个柜子把东西全放进去了,乱糟糟一片

工作中的usbcnc

网友:
工程太浩大,叹!!!!!!

网友:
高人啊
一般人搞不来的